[工仪] 论坛首贴,YSA鹰视安锂电钻到手开拆

楼主(2019-08-31):
刚买的12v双速电钻,在淘宝上看了几种,对比其他买家发布的视频觉得这款的声音听着舒服就选了。到手试钻了个砖头很容易就钻穿了。

先拆充电器

卡扣固定,用点力压就开了

只看到一个358S的芯片,另一个型号磨了
接着拆电池,揭开电池标签纸看到三个卡扣固定

电池就两字,容量日期都没有

电池板,单管,还有一个空位没装,没有温度探头
电机型号,问一下这个电机一般是用多少转速的?

齿轮,和电机也是卡扣固定,全机除了外壳6个梅花螺丝,其他全是扣。

外壳质量感觉好差劲,没包胶。双速的39块,想要个箱子装所以选了59的套餐,想着买来给车子打腊用的,不知道能扛多久有没有打赏一下新人的好心人啊

网友A:
这种手柄是斜的我感觉用久了很费劲,还是喜欢那种手柄垂直于主轴的...

网友:
便宜的。电池也用的便宜,所以电池用不住。

网友B:
呵呵,用这个打蜡?期待效果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这个打蜡?期待效果描述

之前自己手工打腊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柄是斜的我感觉用久了很费劲,还是喜欢那种手柄垂直于主轴的...

能用上的时候不多,估计也是买来吃灰的

网友:
我擦,这充电器看着真吓人。

光溜溜的,没光耦也没开关管,那就只是个会变灯的傻充,充到保护板自己过压保护。
而保护板又只有一个MOS管,呵呵~~~房子

网友:
这种电池放着都会坏

网友C:
这种电钻作为家用级别是可以的。但电池用几次就不行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钻作为家用级别是可以的。但电池用几次就不行了的。

几年前50块撸了世匠单速的12V电钻,感觉还行,就是充电器差点,发热比较大,电池还算耐用。

网友:
打蜡的话这种不太好用,废手腕

网友:
电池壳材料不好,一摔就碎了

网友:
感觉和海鲜一个等级的

网友:
看来比海鲜强很多

网友D:
像这种电动螺丝刀能不能设计个轴将电机和卡头的输出轴直连,取消变速箱,这样不是转速就高了吗?打磨用应该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电动螺丝刀能不能设计个轴将电机和卡头的输出轴直连,取消变速箱,这样不是转速就高了吗?打磨用应该 ...

有打磨机,不能叫电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打磨机,不能叫电钻了。

这价格不是便宜的多吗?买一个550的电机加卡头外壳啥的的5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不是便宜的多吗?买一个550的电机加卡头外壳啥的的50多!

买散件更贵

网友(2020-04-20):
电池咋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