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开三星3DV4TLC工具

楼主(2019-08-31):
主控sm2258xt,闪存是单颗三星128gb,识别出的型号是K9AFGD8H0M,ID是EC,1C,98,3F,84,CB,看这个ID好像和K9OMGY8S7M有点相似但是是4ce的,从网上找了一大堆工具可是都只支持l06b,还有一个flashdb里面有但是工具里面不识别,特向大家求个能开的工具

网友A:
特殊版本工具,有个版本是只开三星SSV4的
SM2258XT_SSV4-TLC_PKGS0708A_FWS0628A0
不过这个是工厂内部的版本,外面并没有流出来

网友B:
M不是第一代的意思吗,怎么是v4啊

网友C(2021-04-09):
引用 网友A:
特殊版本工具,有个版本是只开三星SSV4的
SM2258XT_SSV4-TLC_PKGS0708A_FWS0628A0
不过这个是工厂内部的版 ...

可以提供一下吗???
tinglu168@163.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一下吗???

加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D:
加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加不进去!

网友(2023-04-25):
收藏了 ,等有空再仔细看看怎么弄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下载了这个 ,开3dv4,容量95%左右,速度没影响。

网友(2024-03-23):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个。

我也想用  这个怎么下载啊

网友: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吧  找不到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这个。

我只有29家元,能把这个软件分享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不是第一代的意思吗,怎么是v4啊

试了好几次都开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