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优惠购8元到手的50WLED球泡简单开箱

楼主(2019-08-31):
第一眼被个头惊到了,比想象中大多了,无更多的外包,直接产品包装邮寄

好吧,想像不到的是还有套娃

完全另外一个产品,山货的固有特征,全鸟文

看上去,金属格栅,实际轻于鸿毛,薄于蝉翼的铁片组装格栅,效果怎样不用多说

待后续解剖细看,暂且分享到这……

网友:
实测有20W么?

网友:
应该要测测实际工作功率,到40W就算可以了。

网友:
只是开箱照啊~!

网友:
8.8的哪个,拆开看看

网友A:
50W,就这散热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今天早上刚下单买了一个

楼主:
没现成的功率插头线,功率测量暂且放下,先来拆机
2并25串,独立驱动热熔胶固定,玻纤维灯板,格栅料真的薄于蝉翼,新灯通风效果好,吸尘后就不一定了,

网友:
估计是按灯珠最大功率算的,实际我觉得有20W已经逆天了,

网友:
万用表粗略测试一下啊,把万用表串联中间,交流电流档位,粗略测试总电流,再测试一下家庭电压,得到粗略功率,大差不差了。

网友:
用料不错开关电源恒流,散热器结构很复杂,类似鼓风机上的金属叶轮,估计实际功率能上到15W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W,就这散热反正我是不信

实际应该是15W,甚至还没有

网友B:
外形唬人,这散热效率能行?散热片感觉就装饰性更大

网友C:
幸亏没买,铁皮散热,又开了个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唬人,这散热效率能行?散热片感觉就装饰性更大

只能说通风效果好,但也容易吸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亏没买,铁皮散热,又开了个坏头。

前面弄错了,表面看上去确实像镀锌铁皮,但后来用磁铁试过,互不来电

网友:
28W,我测了,发热严重

网友(2020-02-01):
我把检流电阻改到1.8r正常点亮,无频闪,功率大概13瓦。电阻再大灯就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