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装电动滑板车电池,增容处理

楼主(2019-08-31):
电动滑板,电池不耐用了,拆开改装,增容处理

只有一个主动轮,价格合理

前面是从动论

貌似磨损挺严重

电池盒子及驱动

拆开,控制小板一点

原装18650,给改成了21700,容量增加60%,不过盒子要做稍微的改装

下面粘结了一个铝散热片

驱动,带一个蓝牙

典型6管驱动器

一顿乱掏,电池跟板子放进去了

空间刚好够用

点胶,等待胶干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这个好玩,平衡车那意义真没代步的意义,主要通过性能太差了!

网友:
这不是工藤新一用的滑板车么?

网友:
主动轮磨损很严重啊,看来那个材料不耐磨

网友:
单边驱动轮,就在小朋友玩的小汽车上见过

网友B:
很拉风啊,无线手柄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拉风啊,无线手柄控制吗?

对,蓝牙手柄控制的

网友:
想起来柯南的滑板车,速度快不快,能起飞么

网友:
难道不是用脚控制速度

网友C:
竟然是单边驱动,容易跑偏,好歹也加个差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单边驱动,容易跑偏,好歹也加个差速器啊

加差速器成本就高了,超级

网友D:
也可以换大容量电池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平衡车那意义真没代步的意义,主要通过性能太差了!

平衡车最大的问题遇到石头等异物,容易突然倒下。楼主的滑板好些,但也跟滑板车和轮滑那样,都不让上路,只能跑近处生活店买点菜。

网友:
背个背包电池,想去哪都行!

网友:
不知道还有这种玩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太摩登了,偶不敢玩,屁股会摔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衡车最大的问题遇到石头等异物,容易突然倒下。楼主的滑板好些,但也跟滑板车和轮滑那样,都不让上路, ...

是的,平衡车就是个废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换大容量电池 。

目前这事利用原来外壳可以增加的最大电池了,再大就得换外壳了

网友:
是不是软包的动力电池还能容量更大一些哈哈=等牙膏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