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关于车充的奇葩问题,求大神鉴定呀

楼主(2019-08-31):
松下车充,之前一直在汽车上插点烟器使用正常,前些天接在摩托车上,用了1天,今天不充电了。
万用表测试输出0.09v电压,输入端测试4v电压,我是从钥匙门后取电,断开车充后钥匙门电压就恢复12v了,接上就变成4v了,太奇怪了。电瓶测试一直都是13v的,求大神给解释下这奇葩现象呀

网友: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如果再装汽车上正常的话,那就是摩托车取电位置不对。

网友:
估计没弄对钥匙门后边的电路,再查一下。

网友A:
电路接触不好,有负荷后压降太大。就是俗称的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触不好,有负荷后压降太大。就是俗称的虚电压

刚刚试了直接接电瓶是没问题的,看来还是钥匙门的问题,只要一并入车充,钥匙门后电压就降为4v了,钥匙门应该是纯机械开关呀,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直接接电瓶是没问题的,看来还是钥匙门的问题,只要一并入车充,钥匙门后电压就降为4v了,钥匙门 ...

纯机械开关,接触不好了,里面有可能磨损过,火花损坏过,很多原因呢。这个充电器好熟悉,我也有一个,改了USB母口输出?,带载能力强

网友:
钥匙门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直接接电瓶是没问题的,看来还是钥匙门的问题,只要一并入车充,钥匙门后电压就降为4v了,钥匙门 ...

我也感觉好面熟,是不是三洋的呀,我的也出现问题,可能也不算问题吧,就是接行车记录仪频繁重启动,而行车记录仪直接用USB手机充电头供电一直稳定正常。说明这个车充会经常断电,也许可能是0.0几秒,但记录仪却重启了,因为我的记录仪内部电池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2023-11-20):
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