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光敏电阻探测激光实验,qie听器有望了!

楼主(2019-08-31):
上次撸了几毛钱的激光头,大婶们提醒可用光敏电阻探测
随后就撸了光敏电阻,结果拖到前天才测试

光敏电阻规格多,撸了中间型号

便宜还包邮

貌似都长这样,只是有的规格电阻体要大些

叉指状电极,电阻材料记得是硫化镉什么的

台灯下的电阻值

用盒子遮住,电阻变大了

找个黑色塑料管模拟黑体
电阻更大

找出用电子烟DIY的激光笔

激光头就是几毛那种,光比较弱

一尺远,射入黑体
电阻从266k变成1k了

靠近点,方便对准
电阻就更小了

把激光笔放到约2m远,套管子不好测
关左边灯,裸测

激光光束太细,好难对正和固定

两米远,电阻变化也很明显

探测实验大功告成,qie听器有望了

激光qie听器基本原理:用激光打在qie听目标窗玻璃上(估计中间振幅最大,当然最好投射在有窗帘或不透光的位置),房间内的声音震动玻璃使反射光反射角被调制,在监测点把反射光亮度变化(因光斑晃动造成)还原成声音就可以了
这方案一个难点在发射点和监测点位置的选取,最好是在目标玻璃窗的垂线上(比如平行的对面同一楼层),第二个难点就是远距离亮度探测肯定要较大口径光学望远镜了
电子部分相对来说好解决

以上纯属偶纸上谈兵,不过感兴趣的坛友还是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虽然有点不太明白但感觉有点道理,投资几个亿  看看

网友:
妖妖灵吗,我发现潜伏国内的敌特了,据说还是前纳粹!

网友B:
用激光束隐蔽性也太差了吧,还有光束最好垂直目标,这个局限性几乎没得玩了

网友:
原理不具备可行性,建议改成激光护栏

网友:
元首这是打算搞谍战吗

网友:
有点技术含量的探讨

网友:
光敏电阻不行,时间影响太慢,不可能传送音频;光敏二极管(三极管)还差不多。

网友C:
小时候也做过类似实验,不过是类似光耦的光传声音实验。发射端普通红色LED串电阻到电池上点亮,然后录音机喇叭输出信号通过电容加到LED两端。接收端就是将光敏电阻当普通驻极体用,放大之后出来的声音还不错。

网友:
要是用不可见光,隐蔽性更好

网友:
首长快出成品~

网友:
结果就是分辨率不行,只能听到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估计不好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束隐蔽性也太差了吧,还有光束最好垂直目标,这个局限性几乎没得玩了 ...

可以用红外或紫外激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也做过类似实验,不过是类似光耦的光传声音实验。发射端普通红色LED串电阻到电池上点亮,然后录音机 ...

这么简单么!我小时候咋没玩过

网友:
在玻璃上贴一小片反光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点不太明白但感觉有点道理,投资几个亿  看看

好好好,就等你来风投了

网友:
主动用激光去照射这不是傻?太容易被发现了好嘛,顺带还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原理是没错的,但是实际设备并不是这样的,媒体是有意不实报道的。真正实用的这类玩意儿都是被动的,工作的时候不发射任何光源,

靠光学镜头和高速摄像机捕捉外部非协调照明反射的光或者压根就是漫反射。譬如看似随意扔在地上的口香糖锡纸,这样的不引人注意的东西才是要害。

网友:
真正实用的东西是不发射任何光源的、纯无源。 不要被媒体忽悠了,那些都是有意避重就轻的。

网友:
光敏电阻的响应速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