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42V充电器改24V求助

楼主(2019-08-31):
有一个三石的42V,2A充电器,先上图整体做工还不错,想用这个电源改一个24V做T12的供电,请大家帮我看看在不冲绕变压器的情况下是否可行,因为我不会绕变压器输出端有充电检测电路可以去掉,简化,只要能稳定输出24V即可

整体外观 正面

整体外观背面

输出使用一颗1040CT 肖特基二极管

高压部分主要使用一颗 OB2202CP 芯片

在网上看了很多电动车充电器的图纸,都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我的思路是
1、通过OB2202CP改变高压这边的电阻,使输出电压降低
2、把输出端电路817光耦这边简化,不要充电保护电路,然其通电后直接工作,同时通过TL431调整精准电压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听说有个口水大法,431周边是贴片电阻的可以试试

网友:
不过不建议改,不如找个附近的坛友换个24伏3安以上的电源,互出个邮费就可以了

网友:
不改变压器的话我觉得输出功率不够。。。。即使改成功了带T12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
那个电位器,并电阻试试,之前麦迪瑞和艾特能都可以这么调

网友:
看看变压器抽头,低压侧的会不会是2组线圈串联,如果是只要改成并联,就可以直接有22v左右的输出了,以前看过坛友就这样改,最简单,但要变压器配合

网友:
改不了的,电压太低了,初级辅助电压不够PWM芯片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