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现几个没有外壳的驱动

楼主(2019-08-31):
看过了这个驱动淘宝的驱动真的可以直接丢了 不过没有外壳有什么办法知道参数呢 感谢

做工都不错 不知道如何怎么测试功率 可玩性有多大呢 感谢指点  谢谢欣赏

网友:
10串500-900ma左右的

网友:
我拆过的一个40W的LED灯管的驱动都没你这个好。

网友:
上电子负载就可以知道恒流多大了…

网友A:
接灯测负载电流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灯测负载电流不就知道了?

。。。。不知道参数 直接怼 烧灯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参数 直接怼 烧灯珠啊

用大电流的灯珠啊,再说了,短时间过载也烧不了

网友:
不错,看上去是隔离的呢!

网友:
还是隔离的不错,根据输出电容耐压,比如50V耐压,那么输出一般最大在30V-40V左右,可以测一下空载电压,找段200多欧的电阻丝接上鳄鱼夹,夹在约30欧的位置串上电流表测就能知道电流,然后慢慢加大阻值看到哪个位置就不能恒流了,可以得出最大恒流电压,反之也可以得出最小恒流电压。当然,有电子负载的话最简单了

网友:
用电子负载试下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好驱动啊。。。。

网友:
不错的说,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