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蒂森电梯抱闸电源拆看

楼主(2019-08-31):
小伙伴给的从蒂森电梯上换下来的,一个是显示模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34),另一个是抱闸电源。
抱闸电源看起来做工不错。。。。。。铭牌标注输入电压:230V AC 、保险电流:4A、输出电压1:24V DC/4A、输出电压2:90/165V  DC。其中24V DC分为二组:一组直接输出24V,一组由线圈电压为~220V(L/、N/)的继电器控制输出。继电器不动作时端口+24V/为+17V。
90/165V(电梯抱闸线圈电压为110V DC) 由Red(复位)和 Start(触发)端口信号控制,经脱机通电测量90/165V端口为53V DC。
刚拆开时以为90/165V是~110V输入,因为看见有二组EMI滤波。后再看铭牌就是直流输出。头一次见这种带EMI滤波的直流输出电路,是否输出电压高的缘故?有哪位高人了解,给指点一二。。。。。。。

蒂森电梯抱闸电源
铭牌
电源侧面
接地螺丝
外壳固定卡扣
外壳固定卡扣三只
保险座盖
低压输出端口
高压输出输入端口
露出真容
侧面
另一侧面
电路板底面
去掉U型铝散热片
电路板上的印记
U型铝散热片
固定管子的弹簧片与U型铝散热片
电路板正面---三层覆铜板制作
另一角度电路板正面
保险座---直立安装
保险管及固定盖子
高压侧
另一角度高压侧
90/165V端口
110V输出滤波电解电容
二个400V滤波电解电容
110V处的环形变压器
110V处的Y电容(蓝色)和X电容(灰色)
著名的红色威马发烧电容
~220V回路的EMI电感与电容
~220V回路的Y电容
110V回路的快速回复二极管--FES8JT
FES8JT简介
直插型五脚电源管理芯片---VIPer100
110V回路---VIPer100
VIPer100简介
四只PK3A组成整流桥
俯瞰高压侧
俯瞰低压侧
控制24V的继电器
线圈工作电压为220V

       ~220V(L/、N/)单独控制
~22V回路光电耦合器---SFH6106
SFH6106管脚说明
主变压器
尖峰吸收回路---发热厉害
贴片电解
110V回路光电耦合器---二个SFH6106
时基芯片LM555与电解
LM555简介
可变电阻与电解电容
24V输出电感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输出
10CTQ150S简介
主回路电源管理
24V侧电路元件
电路板上的印记
110V侧电路元件
电解电容等等
24V侧滤波电解电容
尖峰吸收回路发热严重
烧得厉害
电路板烧裂
另一脚
背面
背面一脚近景
背面另一脚近景
电阻值似乎没变120欧
空载测量24V端口
空载测量24/端口
空载测量110端口
~220V端口测量
交流档测110V端口
交流档测110V端口=0V
空载测量90/165V端口
画的示意图---高压侧
示意图---低压侧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是德国人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B:
做工真好,电源的元件就像艺术品

网友C:
兄弟的绘图能力相当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的绘图能力相当的牛逼

这图确实画得好,我还以为是说明书上的呢~

网友D:
工业级做工看的就是爽

网友E:
这玩意毕竟关乎人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不错!!

做工真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德国人的做工,真不错。

好东西看着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真好,电源的元件就像艺术品

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的绘图能力相当的牛逼

可惜不会用软件画电路图。

网友G:
这电路图画的真好,像打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级做工看的就是爽

是挺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毕竟关乎人命!

是的,必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图画的真好,像打印的一样

感谢鼓励。

网友H:
之前工作的小区也见坏了一个,更多的是厅门皮带坏的更多

网友I:
质量真好,可靠性要求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工作的小区也见坏了一个,更多的是厅门皮带坏的更多

皮带是易损件,好像还有链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质量真好,可靠性要求高吧。

关乎安全,有点故障就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