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价格低廉,速度快否?金储星K525-120G固态硬盘全网首拆及评测

楼主(2019-08-31):
购买数年的联想G470笔记本硬盘不知为何突然损坏,经过反复尝试也未能修复。为了能继续使用,也为了提高性能,故考虑舍弃原机械硬盘而直接换用固态硬盘。又因G470笔记本买来后从未升级过,整体配置已经非常老旧,其他部件(双核I3\2G内存)性能也不是很好,整机估计都值不了300元。换昂贵大容量固态的意义实在不大,就打算购买一个廉价固态来升级。恰好前几天某多多送了一个优惠券,便择廉价花了90元入手了一个金储星K525-120G固态硬盘。之前曾检索过,都没有找到拆解信息。这次既然当了小白鼠,就发帖给大家分享下吧。
有言在先:因条件有限、能力一般,加上发帖仓促,本文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也请大家手下留情,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第一部分 简单拆解

铝制的标准2.5寸外壳,正面,丝印有商标等信息。

背面贴有纸质不干胶标签,附有型号、序列号、生产商、二维码等信息。

外壳并没有螺丝,也没有易碎贴防拆标签等,直接用指甲或刀片就可以很容易的打开外壳。主控板比较小,用三个螺丝固定在外壳上。

主控板正面,主要元件包括主控、闪存等等都在正面。

主控是低端SATA固态常见的慧荣 SM2258XT ,它使用了40nm工艺生产,DRAM Less没有外置缓存,支持4通道闪存,可以支持3D TLC等闪存。时钟采用50MHz的贴片晶振。

闪存采用了两颗Kimtigo KHB3TFGJSW2,它们应该是64G的3D TLC,不是原厂正片,像是自封白片。

供电部分。

主控板一侧有个红色LED和一个未知接口(可能是主控烧录接口,具体定义尚待发掘)。

接口为SATA3.0。

通电后右侧红色LED会点亮,并保持常亮状态。

固态进行读写操作时,旁边的红色LED会闪烁。

主控板背面只有空余的两个BGA152闪存焊位和少量阻容元件。

从版号可以获得主控板支持4通道 BGA152闪存的信息。

第二部分 性能测试

为了更客观的测试硬盘的性能,将固态作为从盘接入台式电脑进行测试。又因笔记本将只安装一个固态硬盘,为了使用方便便用DISKGENIUS软件把硬盘分成两个分区,并进行4K对齐,格式化后容量约为50GB+62GB总计112GB,属于正常水平。

测试平台:
主板:联想 H81
CPU:Intel I3 3240
内存:威刚 DDR3 4G*2
操作系统:WINDOWS 10专业版 X64

以下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固态的基本信息。

CrystalDiskMark的测量结果,采用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已经达到525MB/s,连续写入速度达到270MB/s,4K读写性能也还不错,相对而言写入速度比较一般。

TxBENCH的测量结果,默认500MB设置时与CrystalDiskMark的结果相差无几。

AS_SSD_Benchmark测量结果,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489分的成绩不算太高,应该是较低的写入速度拖了后腿。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能,默认500M时的测量结果,除写入速度稍差外其他都也还可以。

因 SLC cache的存在,在测试文件小于SLC cache时的性能都还不错。为了将SLC cache耗尽获得更真实的读写性能,将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设置成50GB容量后的测量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大约40GB的SLC cache耗尽后真实写入速度下降到不足50MB/s,真实读取速度也下降到300MB/s左右,符合无缓存TLC闪存的固态的特性。

SM2258XT开卡程序读取的闪存详细信息,两个闪存都是64GB 1ce的,ID:AD5E28221090,坏块共86个,不算太多。

根据侦测到的闪存ID:AD5E28221090 进行查询,闪存很可能是Hynix H25QFT8A1A8R,是单片选
FBGA152封装的V4 3D TLC闪存。

最后简单总结:金储星K525-120G固态硬盘采用的是慧荣SM2258XT主控,接口是SATA3.0 6Gbps,闪存是2个 BGA152封装的64G(1CE 3D TLC)芯片,组成双通道模式。通过基础读写测试,最大持续读写测试,基准性测试等各项性能测试,因为SLC cache的存在,最高读取速度都能超过500MB/s,最高写入速度达到250MB/s以上,而闪存的实际读写性能大约300MB/s和50MB/s左右,在同档次硬盘相比也基本都属于正常水准。

网友:
感谢拆机评测!!!

网友A:
想好好用的还是买块二手的MLC的盘吧,我的SP900用了3,4年了的当系统盘还是杠杠的,这种盘说不定一年以后就掉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好好用的还是买块二手的MLC的盘吧,我的SP900用了3,4年了的当系统盘还是杠杠的,这种盘说不定一年以后就 ...

90块钱,质保3年,就不考虑二手了。

网友B:
现在固态那么便宜,怎么还买这么小的辣鸡TLC?

无缓存的固态是全盘模拟SLC,只用1/3容量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固态那么便宜,怎么还买这么小的辣鸡TLC?

无缓存的固态是全盘模拟SLC,只用1/3容量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

笔记本配置很低,双核i3  2G内存,关键是还不支持SATA 3.0,再好的硬盘用上去也是浪费,还不如买个最便宜的呢。

网友C:
2258XT过40G就掉速,垃圾中的战斗机,所以上次把手上三个2258XT的盘全部40元处理掉

网友D:
G470是可以支持SATA3的吧

网友E:
感觉想便宜买个海康的吧,毕竟品牌,三年保,

有些小品牌号称保修的好,可能到时候没地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470是可以支持SATA3的吧

G470早期的主板是hm65芯片组,无法支持SATA3.0的,很不幸,我的笔记本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想便宜买个海康的吧,毕竟品牌,三年保,

有些小品牌号称保修的好,可能到时候没地保了! ...

海康已经不算便宜了,这个才90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XT过40G就掉速,垃圾中的战斗机,所以上次把手上三个2258XT的盘全部40元处理掉 ...

以后还有的话,记得通知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已经不算便宜了,这个才90块钱而已。

的确,海康好像115包邮

网友:
电路板还没有壳子的一半大,科技进步真快

网友F:
引用 楼主:
90块钱,质保3年,就不考虑二手了。

嘿嘿, 这个还不如二手的.xt的写入放大会很快让你生不如死.
然后又上论坛发帖求助... 何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嘿嘿, 这个还不如二手的.xt的写入放大会很快让你生不如死.
然后又上论坛发帖求助... 何苦呢
...

人各有志,何必强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90块钱,质保3年,就不考虑二手了。

这种杂牌还指望它保修三年,没准啥时候倒闭了找不到售后

网友G:
引用 楼主:
G470早期的主板是hm65芯片组,无法支持SATA3.0的,很不幸,我的笔记本就是这种。 ...

我的清华同方笔记本也是H65但是支持SATA3.0啊,我测过SSD能跑3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清华同方笔记本也是H65但是支持SATA3.0啊,我测过SSD能跑350+

那就奇怪了,固态在台式机读取可以超过500,而安装到到G470上边,读取就只有200+。G470的bios中磁盘控制器已经设置为ahci模式,固态4k对其也没问题,系统采用msdn下载的原版win7 X86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奇怪了,固态在台式机读取可以超过500,而安装到到G470上边,读取就只有200+。G470的bios中磁盘控制 ...

我是win7 64位的,难道32位有影响?按理说H65是支持SATA3.0的,不过联想的东西有时候也很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