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手机无线上网,额定流量之后,有哪些影响?

楼主(2019-08-31):
手机无线上网,额定流量之后,有哪些影响?

无限套餐,超过后降速到1m。按理说这个时候看视频没问题。
可是我发现,的确一般在看小视频没问题,但是上一些网站却访问不了了。
什么原理?

网友A:
被限制了呗,有啥原理的,实在想用可以用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限制了呗,有啥原理的,实在想用可以用梯子

就是因为不能通过梯子上外边的网站了,我才这么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不能通过梯子上外边的网站了,我才这么问的

检查梯子,是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