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本身就是LED背光的12寸屏,容易更换色温更低的背光么

楼主(2019-08-31):
收了台 X200s, 本来说的是SL9300 1280x800 的 LCD 屏
结果收到了 SL9400 1440x900 的 LED 屏, 翻新的, 不含内存硬盘电池电源 两百出头,  是不是贵了.
看似更好了, 但是更喜欢 LCD 那个色温。
请问这种屏能通过换背光降低色温么。 色域什么的不讲究了。

网友A:
看是不是一体屏吧,否则换起来麻烦,你可以试试贴膜,有些膜贴上会降低亮度和蓝光,和LCD看上去差不多了

网友B:
X200s 可能还不是LED背光吧,换的价值相对损坏屏幕的风险,似乎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一体屏吧,否则换起来麻烦,你可以试试贴膜,有些膜贴上会降低亮度和蓝光,和LCD看上去差不多了 ...

所以来问问是不是容易换. 就怕是一体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00s 可能还不是LED背光吧,换的价值相对损坏屏幕的风险,似乎不值得

屏幕型号 LTD121EQ3B 应该是led的, 分辨率反正是 1440 900.

准备看看能否适应, 不行的话就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型号 LTD121EQ3B 应该是led的, 分辨率反正是 1440 900.

准备看看能否适应, 不行的话就退回去了 ...

能退就退,自己换屏会有很多意外,还是能免就免吧

网友C:
理论上更换色温低的LED灯条就可以,但是这种灯条不一定有的卖,而且后换的LED灯条产品寿命无法保证,很有可能用 一年半载之后LED灯珠部分烧毁又要换灯条,拆屏风险大,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D:
下个调色温的软件不是更好?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个调色温的软件不是更好?免拆

我也这么想,先软件调下看看。

就怕屏不行

网友E:
一看到LED屏和lcd屏的说法就觉得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到LED屏和lcd屏的说法就觉得别扭。

ccfl 背光lcd屏幕
led 背光 lcd 屏幕
这样舒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更换色温低的LED灯条就可以,但是这种灯条不一定有的卖,而且后换的LED灯条产品寿命无法保证,很有可 ...

我看了下这个东西关键不是不像ccfl换灯管那样容易拆.

楼主:
把下面的状态灯贴上后发现不那么刺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东西关键不是不像ccfl换灯管那样容易拆.

应该是要难些  灯管两头固定就好,led灯带背面应该是整体双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