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组装的双路服务器坏了,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9-08-31):
自己组装的双路服务器坏了,急救 。配置:
   cpu e5-2640 v2(x2)
   主板 inter s2600cp2
   内存 三星 ddr3 1600 ecc 8gb单条(x4)

主板型号

开机之后大约5秒左右滴滴滴的3声长响。独显无显示,集显显示如下图。

上面说,内存有问题,可是内存插的没问题,也插在蓝槽上,换槽拔插
无效。
内存图。

内存正品,没问题

服务器放了两三天没开,开了就这样了。
还有,以前这个服务器自检大约一分钟,坏的前几天三分钟才自检完。

请帮助,赶紧修好,要用。

视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ej0yqc52YOxUuswkm-ktA 提取码: b3nx

网友A:
服务器自检都是很严格的,人家说DIMM故障你换内存就是了,你以为内存就不会坏?有些坏了一个DIE的照样自检失败,解决方法:两根两根的插内存,一定是有条内存坏了、不然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B:
既然集显没问题那试试把独显拔了看看,应该问题不大,可能是独显坏了

网友:
最小化一点点排除

网友:
可采用排除法测试一下,内存方面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其中某一条内存没识别,导致两路内存不对称
拆掉CPU其中之一,再排除法看哪条内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集显没问题那试试把独显拔了看看,应该问题不大,可能是独显坏了

独显拔了也没用,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自检都是很严格的,人家说DIMM故障你换内存就是了,你以为内存就不会坏?有些坏了一个DIE的照样自检 ...

那内存到外边测试,全正常,主板给内存供电电压1.514v 供电也没问题ddr3。不是内存接触不良,橡皮擦了没用,难道cpu座接触不良?座针脚也没歪的,cpu上用橡皮擦了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内存到外边测试,全正常,主板给内存供电电压1.514v 供电也没问题ddr3。不是内存接触不良,橡皮擦了没 ...

倒是内存不插,告我没可用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自检都是很严格的,人家说DIMM故障你换内存就是了,你以为内存就不会坏?有些坏了一个DIE的照样自检 ...

ok,谢谢了 cpu1 的内存控制器坏了,又在电脑城买了一块
e5-2640 v2 300元

网友(2019-10-25):
CPU还能坏啊?比较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