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2246XT+闪迪15131开卡求助

楼主(2019-08-31):
求慧荣SM2246XT+闪迪15131开卡软件,识别不了flash型号。FLASH ID:45,3C,A5,93,7E,D0

红框电阻要拆吗?

网友:
请查收附件。

楼主:
谢谢!:smile:smile::smile:smile:

网友A:
把东芝的参数的闪存id的开头一改就OK了,这个闪迪其实就是和东芝同晶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东芝的参数的闪存id的开头一改就OK了,这个闪迪其实就是和东芝同晶圆

东芝的跟闪迪开头怎么改啊,什么区别

网友C:
东芝的跟闪迪开头怎么改啊,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跟闪迪开头怎么改啊,什么区别

已经修好   你需要我发给你

网友(2019-12-05):
15131很容易开啊,你用15131专用工具就行了,到处都有下

网友(2020-03-04):
学习了!看来我也做个才行!

网友:
为啥我这个盘用不了。

网友:
128g是0dfk的马甲,64g是9dfk的马甲,98改45就可以开

网友:
请问NW617需要使用2246XT的哪个版本开卡软件?谢谢!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跟闪迪开头怎么改啊,什么区别

45和98的区别

网友:
感谢分享,明天贴了试试

网友:
上周刚做了同样的,用的Q0405A开卡

网友:
U盘和固态一产软件??

网友(2021-12-12):
非常感谢了,找了好久这个工具

网友:
非常感谢,找个慧荣的开卡工具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2022-02-13):
焊完了,CE显示正常,还是开不了...

网友(2022-05-29):
正好遇到个固态硬盘是用的15131 128G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