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行车记录仪加装风扇

楼主(2019-08-31):
任e行行车记录仪这几天天气热经常死机,加个小风扇看看行不行,五伏供电,加了个7805,散热片本来是黑色的,被我磨掉了风扇是建准的15*15的微型风扇

网友A:
看起来没少费功夫。这东西,换个为好,真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少费功夫。这东西,换个为好,真的不贵

700多,还不贵?

网友:
电子产品疯狂掉价啊…

网友:
真不贵,我们这里都是充值或者套餐送的,质量也不错,叫什么“路尚 云和镜”带系统的,可以语音操作,非常方便,我原来的那个坏了,然后告诉业务经理,她又送了我一个,好人啦。其实那个坏的坏的也奇怪,主板不能能过电池供电,电池电量也有的,所以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接车上用频繁重启动,根本没法用,当时还拿下了放在家里用USB充电头供电,结果一切正常。总结出来:因为电池这个大水塘不缓冲水了,所以发动机发出的电一点不稳的时候就死翘翘了,没办法,放在家里用正常。

网友:
夏天开空调车内温度还可以啊,反倒是夏天停车后,车内记录仪晒得烫手。

网友(2019-10-12):
这么小的风扇,不多见。

网友:
风扇可能不便宜哟

网友:
别的不说,就这品牌:任e行,我就不会买...........

网友(2020-05-02):
取决你开不开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