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鼠标m92拆

楼主(2019-08-31):
看到微星的全新鼠标49包邮,还带msi的信仰龙灯加成买了。

还是不错的。边缘幻彩灯效可以手动调。

光从鼠标下面漏出来了,七彩变换挺好看的,就是没透视眼我也看不到啊。

dpi和信仰龙标灯可以绑定

拆。看到这少见的白色pcb想到什么。影驰的名人堂有木有。

鼠标上的led灯开关

底盘和加重块。加重块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鼠标追求重。。我一直觉得鼠标越轻越好。

线材两头都有消磁环,很良心。

安高华3050,原生2000dpi插值到4000。2000dpi够我用了。

主控芯片,宏之类的就是这个控制吧。

华诺的微动,手感还可以。不过自己换了欧姆龙7N,再给鼠标左右按键下面粘了一层铜片把键垫高,键程变得极短,一触即发,一点肉 的感觉都没,很干脆。

左右侧面都是独立的模块,双色注塑,一点毛刺都没,工艺很不错。

可以看到一点飞边都没。

信仰龙的灯源,4针rgb灯

上盖。中间一层乳白色用来透光,才让这鼠标骚气内敛一点。8个rgb灯。没这盖配上音乐直接动次打次了。
拆解到此结束。
整体来说。49的价格买到入门级a3050的鼠标不亏。加上8个狂拽酷炫吊炸天的rgb灯小赚,如果再算上msi信仰龙标加成血赚。

网友:
看里面很像我这A90,不过我还是喜欢A90的光微动和光栅

网友:
微星的鼠标都是E元素代工的,E元素还有个外国牌子,REDRAGON,在海外以低价高硬件配置出名
为啥这么说,因为微星有不少鼠标就是红龙换标,卖高价,还被老外认出来了

网友:
49元买到这样的用料和方案,也算很良心了

网友A:
那个华诺蓝壳白点是2000万次寿命的新款的蓝壳蓝点5000万次, 有些专为网咖设计的鼠标喜欢用这种微动,寿命和手感都还可以,关键是便宜
想要寿命长,手感干脆利落的那种,最好上樱桃DG4,欧姆龙都肉,而且寿命都有点堪忧。

网友A:
另外,严重怀疑这个鼠标是不是用的“公版”的方案,不管是传感器方案,还是驱动界面,都跟我的狼蛛G502很像

网友:
华诺蓝壳白点简直是神器,我不喜欢欧姆龙.

网友:
楼主这脑洞可以,也许这个鼠标就是人家影驰代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严重怀疑这个鼠标是不是用的“公版”的方案,不管是传感器方案,还是驱动界面,都跟我的狼蛛G502很像 ...

传错图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华诺蓝壳白点是2000万次寿命的新款的蓝壳蓝点5000万次, 有些专为网咖设计的鼠标喜欢用这种微动,寿命 ...

受教了,原来华诺的手感也不错,觉得硬了点。
另外我认为有的鼠标上盖要略微变形才能按下去微动,消除这种肉感就要垫高点,垫高了鼠标上盖本来就对触点有压力,手指轻轻一动就能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