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世嘉1.6排挡球头网购更换,过程不复杂,希望坛友借鉴指正!

楼主(2019-08-31):
     世嘉1.6手动挡2000款排挡球头由于使用时间过长,已经开裂,上次少量开裂,用万能胶水加固,没想到这几天开裂的多了,估计是时间太长,塑料变质老化所致,没办法网购排挡球头,自己更换,三水家买的23大元,还有扎带两根和壁纸刀一把,方便更换,今天就换上去吧!
   网购的新的排挡球头,看样子还不错,蛮重的,看做工还算不错,白色的塑料件,没用上,还用原来车上的

原车上已开裂,用胶水固定的球头

拆卸这个先将排挡前面的烟灰缸取下,很简单,向前一推就下来了

烟灰缸底下是用电脑测试车辆状况的接口,有测试仪的话接入电脑可查看车辆的各种参数,我没有

先研究下怎么拆

首先要撬开排挡底座上的圆形塑料坐,就后面三个卡子,用手指甲就能撬开,然后带着整个防尘的皮革套向上翻,就露出了固定防尘套的扎带

剪掉扎带,球头就脱离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运气用力向上拔球头,感觉不用多大的里就拔下来了

紧张,忘拍拔下球头的样子,直接将新的球头安上去了,只要将档位在原来的位置没问题,很容易就插入了

旧的球头和安装好的一起

将防尘罩翻上,用新的扎带绑紧

看一下换挡机构

将塑料罩压到底盘上,三个卡扣卡上,安装完成

取下的旧排挡头拆开看一下

头部有一大块铸铁,怪不得沉了,不过手感更好

至此整个换排挡头作业完成,全程也就10几分钟,估计这种材质的排挡头可能寿命也就10年吧,有排挡头坏了的朋友可借鉴!也欢迎各位坛友指正!

网友:
不是说了红布一包吗?

网友A:
看样子裂了也没事儿。包个膜即可。

网友:
没有九阴白骨爪用不坏排档头

网友:
换新的就是不一样,换挡都要顺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裂了也没事儿。包个膜即可。

确实是,里面铸铁很厚重,就手感差点。

网友:
选对胶应该也行,不过新的也不贵

网友:
换个个性的啊,骷髅头什么的,

网友:
我的电镀件上也有刮痕,但是上面带按扭人,简单看了下没搞明白怎么拆!

网友B:
这个造型挺简单,DIY个实木的应该不难,手感好又有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造型挺简单,DIY个实木的应该不难,手感好又有个性

用个核桃

网友(2020-06-03):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里面铸铁很厚重,就手感差点。

里边那个貌似铅块,反正不是铁

网友:
这玩意也能坏?用料不过如此,还不如国产

网友:
和我的爱丽舍球头一样,我也自己换过一个

网友:
我自动的,换过两个了,换下来的都裂了。

网友:
那个是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