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超mini的DCDC版本的7805替代品

楼主(2019-08-31):
最近忙,没怎么上论坛 有坛友说怎么改版后我发帖数量也忒少了,啥时候再发点好玩的小玩意儿出来……
今天抽空发个吧

做了个能替代7805这种老古董的dcdc小板
板子非常小了

3D效果

原理图也挺简单的
如果用mp2451 肖特基二极管(封装是SOD123)可以用B5819W(丝印SL)这种40V1A的管子
如果用mp2459 二极管要用60v耐压的
磁珠可以考虑用120欧的,直流电流要到1a比较好,tdk的mpz系列可以考虑(MPZ1608S121)
输入的MLCC耐压要到50V的样子 所以用了1206封装

实物图和7805对比 板子要比to220实际上要短些

板子正反面 反正背面也是啥都没有~
其中一片在嘉立创贴了0402的容阻 另外一片没贴元件只上了锡

dcdc芯片mp2451和电感3.3uh 但是感觉电感没买好,有点高了 而且2A实在是浪费了

焊好效果 左边是mp2459 右边是mp2451 不怎么脏就没洗板了

先测mp2451
因为达不到百分之百占空比,5V输入也就这样

6.4v还不行

到7.2V终于稳定输出5V

直到12V一直保持这样 再高就不测了 这个芯片用到24V多就差不多了 ,输入电压范围和7805其实差不多

再测mp2459 也差不多一个尿性

下面是一些闲话
mp2451 耐压说36V 据说用到30+V比较容易挂
电流600mA

注意为了取得更好的动态性能 分压上臂电阻取124k附近最佳,考虑到阻值方便找 最后取了120k 下臂用33K和75K并联

电感取值3.3uh 补偿电容33pf

对于mp2459 耐压高些 到55V了,一般可以用到48V输入了

这里提到了最大占空比 但是实际上压差还要再高些才能工作顺溜

元件选取 电感再10-22uh之间 这里取15uh 分压电阻和mp2451差不多 没要求补偿电容

这里提到了,5V输出时 可以增加一个二极管给自举电容供电 提高效率 可惜没空间加了

这个封装的芯片有很多兼容替代型号 具体原件选取 还得仔细看手册
比如国产的替代品 比mp2451耐压高 电流大

最后上传PCB和SCH 欢迎拿去打了玩(当然想好了 0402封装的容阻哦)

网友:
大佬好手艺。

网友A:
按理说59比51好,可是实际还不如51:loveliness:

网友:
不错不错,大佬总算是发帖了!好东西啊可惜我现在大部分用的都是1117了,自从玩单片机我连可调电源都不怎么开了…这玩意儿发热量大不大?0402的焊瞎眼啊…

网友B:
0402的阻容焊接太累了

网友B:
改为2面放置元件更方便焊接

网友:
你那个7805有点山哟

网友C:
考虑到散热问题,特别是高压差时,可以考虑使用单面铝基板,这样可以使用散热片散热。或者寻找具有高效率的DC-DC芯片比如带有同步整流功能的,还可以省去二极管。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以你目前的设置,能不能在压差比较大情况下跑满1A的电流?看那娇小的芯片封装,感觉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02的阻容焊接太累了

买一点低温锡膏,放进针管里,然后可以挤出很细的一条,在每个焊盘上挤上适量的就行,把元件轻轻压在焊盘上,然后用热风枪从板子背面加热就可以完成焊接,很方便。如果有连锡的地方用电烙铁修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散热问题,特别是高压差时,可以考虑使用单面铝基板,这样可以使用散热片散热。或者寻找具有高效率的 ...

这就不是为大电流设计的,铝基板打样不便宜

网友:
铝基板确实贵哈哈,
之前也想过做这种7805替代模块,烂尾了哈哈

网友:
准备做什么呢?

网友D:
老大,替换的好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59比51好,可是实际还不如51

耐压高些 电流小 mos内阻高 效率也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替换的好处是?

效率高 发热小 可以很大压差也跑几百ma

楼主:
肯定是山的 我都不怎么用了 只是对比下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散热问题,特别是高压差时,可以考虑使用单面铝基板,这样可以使用散热片散热。或者寻找具有高效率的 ...

芯片一个是500ma 一个是600ma 国产那个1a没试过
至于散热 没必要 这玩意发热不会有多大 犯不着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为2面放置元件更方便焊接

替代7805的场合 有些时候 背面可能是散热片什么的 所以干脆啥都不妨为好

网友:
差评,强迫症表示要加上散热的洞洞

网友:
关键在电感,实物确实小巧,太厉害了,有思路有想法,软硬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