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移植经典分立元件功放电路,OCL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19-08-31):
这是以前的帖子,在老站:拆解先驱M872/M873功放机,分析经典杜比音效解码电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9681
带HDMI功能的6声道杂牌功放拆解及电路分析(Dailer AP-3366)|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8515
后来买的6声道功放电路过于简单,音质很一般,才有的移植分立元件功放的想法。

好在用TIP41/42代替了驱动管和功率管,各级电压正常后才赶上5200和1943

         经典分立元件OCL功放的原理分析
   先驱M810/M850/M872/ M 873均采用此电路
本放大电路是采用改进的OCL放大电路,由前置电路送来的音频信号L由C101、R101耦台,经R102、C102滤除超音频信号后提供给由Q101、Q102组成的第一级差分放大器。Q103是一级差分电路的恒流源,常见的恒流源电路多采用稳压管或双二极管串联的稳压方式,但二极管的开关效应会带来高频噪声,这里改由Q104为Q103基极提供稳压。Q103发射极电阻R103(620R)的压降作为取样点压提供给Q104基极,当R103(620R)上电流增大时,Q104的导通也随之增加,Q103的偏置将减小,通过电流也跟着减小,确保差分放大器的静态电流恒定。Q105、Q106构成第二级差分放大器,电压放大级采用差分电路可提高整个电路的稳定性。Q108是恒压偏置管,此管用导热硅脂紧贴在散热片上,利用晶体管的温度特性作温度补偿。
在Q105的集电极负载中增加了Q107,它与Q105组成共射一共基的沃尔曼放大电路,可改善线性和展宽频带,同时Q107又与Q108左右对应,使两个差分管集电极负载接近平衡。Q109与D101组成镜流源,Q109又与Q106组成推挽之式,使这部分电路上下对称。C103、C104是高频补偿电容,以消除高频自激。D102、D103与C105、C106组成退耦电路,消除后边电压波动对前级电路的影响。Q110、Q111是电流放大级,也称“推动级”。多数功放电路两个推动管发射极各用一只电阻接输出中点,而此电路两只推动管只用R115(180R)一只电阻,不与输出中点相连,形成悬浮方式。使功率管基极电压在动态时具有浮动效果,扩展动态范围,减小瞬态失真。Q112、Q113是一对TO3P封装的东芝功率管。Q114是过流保护管,当Q112发射极电阻流过的电流过大时(实测超过3A时,取样电压将使Q112导通,通过D105使保护电路启动(原机二极管位置为30k电阻)。
原机的放大电路各级的静态电流设计的都比较保守,有很大的磨机空间:一级差分0.5MA,二级差分3MA,三级电流(驱动)放大5MA,2个驱动管基极间电压为2.0V.(标注为VR201的2K2可调由一只1K电阻代替,功率管的静态电流基本为0.
2.0v的电压随着散热片的温度增加而降低(0.6v),而驱动级的静态电流基本不变。
此电路中点电压比较低,没超过20MV.放大倍数=1+68k/2k2=32倍。

这次是移植的电路,静态电流没改动,等稳定了以后再磨机改电流。目标静态电流为:一级为05-1.MA.二级为5MA,驱动级10MA,功率管100MA,不知道会不会放烟花!
END

网友:
这才是技术贴

网友:
这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没少花时间

网友A:
请教:Q207如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Q207如何导通?

这是个恒流源电路,Q208为Q207基级提供稳压,620R的压降作为取样点电压提供给Q208基级,当620R上的电流增大时Q208的导通也随之增加,Q207的偏置将减小,通过的电流也跟着减小,确保查分放大器的电流恒定。实测:620R电阻换成300R后,此恒流源输出由1Ma增至2Ma,每个差分管静态电流增值1Ma。

网友:
Q208应该是恒流源,就好解释了。去掉不用,完全也可以的。重调静态电流。

网友B:
第一级电流0.5mA,低噪,好,第三级电流驱动5mA小了,可以再调到10-20mA,功率管静态至少上到200mA,小音量甲类,可以改善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电流0.5mA,低噪,好,第三级电流驱动5mA小了,可以再调到10-20mA,功率管静态至少上到200mA,小音量 ...

感谢,这有此意

网友:
闲扯1原图不变中点对地30欧2变大环反馈于功率管基极当然如果有好C的线性管就改集电级输出

网友:
怎么不做双差分输入的全对称

网友:
技术活,看眼花了。

网友:
现在懒得很,复杂一点的都不想动手

网友:
技术含量太高了,好复杂呀!看不懂

网友:
做好了,发个视频上来听听如何?

网友C(2019-09-30):
在旧坛里看到楼主的拆解先驱M872/M873功放机和带HDMI功能的6声道杂牌功放拆解及电路分析贴里贴出来的原理图好像有几个地方的参数和这贴里的参数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旧坛里看到楼主的拆解先驱M872/M873功放机和带HDMI功能的6声道杂牌功放拆解及电路分析贴里贴 ...

你真够细心的!原来的正负两个滤波电容标错了,是47uf的。恒流源的那两个电阻是决定一级查分电流的,数值没变,一个10k,另一个620欧。

网友:
真不错,洛阳友台BI6JIR发去贺电。

网友:
,真不错,手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