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扬充电宝 无输出 拆了

楼主(2019-08-31):
同事一个索扬充电宝可以输入给充电宝充电,但是无输出,手机充电无反应,LED灯会亮,暴力撬开,找不到哪里坏,电容正常,各位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买过一个同品牌的,还不错

网友:
还是拆电池用吧

网友:
好像还是同步整流方案不错了

网友A:
固定的接线。出厂焊接完成了。居然还要两片4057,我也是醉了。
这是怕员工把电芯的正负极接反吗?
目测Q3已烧毁

网友:
也有可能是那个同步整流升压芯片坏 g5177

网友B:
有可能只是usb口里的四个针断了而已。

网友:
以前是大长江电池  49块20000的充电宝

网友:
Q3,好像烧掉了,!!!!!!!!!!!

网友C:
你这是放在手背上拍的么

网友:
那就顺着USB的输出往反向用万用表查起走啊。

网友:
貌似看到有三极管烧鼓包了

网友:
拆电池用吧

网友:
Q3是烧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只是usb口里的四个针断了而已。

两个USB口里的8个针断了而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放在手背上拍的么

不好意思,是腿上,手上无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接线。出厂焊接完成了。居然还要两片4057,我也是醉了。
这是怕员工把电芯的正负极接反吗?
目测Q3已 ...

Q3那个其实是几个字,手机微距不好,传过两张图

楼主:
Q3那个其实是几个字,手机微距不好,传过两张图

楼主:
Q3那个其实是几个字,好像是1AM,手机微距不好,传过两张图

网友:
我也有一个,当时是陆毅代言的。好像当时70多,还带个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