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跪求各位大神赐教bga植球emmc技巧

楼主(2019-08-31):
想把手上的电视盒子扩容,在淘宝上买了一片153脚32g emmc,和字库钢网,没到之前就把盒子emmc拆下来了。现在弄了几个坏的emmc植球,成功率很低,植了有十几个左右才成了3个

我主要学习了b站的视频,主要领会了(我是用锡浆)
①芯片下面要垫纸巾,我垫了4层(加热变形太严重)
②镊子在加热时要压在芯片上面的植网上,不是在旁边,不然会助长变形③我拆芯片没用风嘴,本以为植球也是不用的,后改用10mm风嘴
④看了b站的视频,先用风嘴斜压在芯片焊点正中央,二秒钟。然后在一边,逐渐向另一边移动,像赶鸭子一样

①跪求大家看下,这个做法有没有错误?
②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技巧赐教
还有怎么避免掉点?练手的emmc上掉了2个了

其实我感觉最关键的是怎么减少网变形的影响
其实我感觉最关键的是怎么减少网变形的影响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咋玩的, 针对你这四点, 我是这么来的
首先我用的锡球+钢网
1.从来没用过纸巾, 不知道为啥要用纸巾
2.除了摆球球的时候用过镊子, 加热没用过镊子
3.不用风嘴,有时候某个位置没上好球, 补球时怕把锡球吹跑了, 会减风速
4.不用风嘴, 垂直吹, 芯片不大的话, 傻吹就行, 位置都不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咋玩的, 针对你这四点, 我是这么来的
首先我用的锡球+钢网
1.从来没用过纸巾, 不知道为啥要用纸 ...

你是用锡球的吧?

网友B:
不要用大钢网,钢网越小越好,越不容易变形,加热时间不要过长,否则钢网就会变形,刷薄薄一层助焊剂,不要太多,否则加热会沸腾导致锡珠移位,另外看看你的锡珠是不是太大了,只要钢网合适基本没有不成功的

网友:
看看手机换IC视频就知道了

网友:
买植锡台,非方便

网友C:
误人的教程啊。1.纸别垫太多,一层足矣。2.谁说镊子不压边上,镊子压中间你试试,锡珠不跟着镊子走才怪。3可以用风嘴,也可以不用风嘴。风别太大,也别太小,太大吹跑球,太小芯片容易坏。4第4点操作也是错的。我不知道你说的B 站的视频,但是从你说的几点来看,传视频那作者不是业余就是故意误人。 最后补充一点:钢网变形是钢网的厚度和操作手法的问题。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关键不是在于变形,而是在于怎么变。不能让它变得像锅盖一样,要让它变得像锅底一样。否则芯片中间会大量连锡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大钢网,钢网越小越好,越不容易变形,加热时间不要过长,否则钢网就会变形,刷薄薄一层助焊剂,不要 ...

我这个是用锡浆的,不是用锡球的。这个也要刷助焊膏?其实我感觉最关键的是怎么减少网变形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人的教程啊。1.纸别垫太多,一层足矣。2.谁说镊子不压边上,镊子压中间你试试,锡珠不跟着镊子走才怪。3 ...

1,是在芯片下面一层还是一张纸巾铺开?
2,我不是压植锡的地方,是压旁边,不过是芯片上面。
3,我的有风速7个,我开的第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人的教程啊。1.纸别垫太多,一层足矣。2.谁说镊子不压边上,镊子压中间你试试,锡珠不跟着镊子走才怪。3 ...

第四一点这个是一个人说的,我看了很多个视频。好像只有他说了这个。

其实我感觉最关键的一个是,怎么减少网变形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四一点这个是一个人说的,我看了很多个视频。好像只有他说了这个。

其实我感觉最关键的一个是,怎么减 ...

钢网是多大一片,阿毛易修的网吗,我是剪小了用,基本上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网是多大一片,阿毛易修的网吗,我是剪小了用,基本上不会变形

是,剪成6小块吗?这个建议好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剪成6小块吗?这个建议好像不错。

我是剪掉用的,买过一次就再也不买那种了,感觉不好用太薄了。后面重新买了9合一的钢网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
钢网用镊子轻轻压着就行,目的是不让它乱跑,不用压的死死的,温度根据你用的锡浆定,风速的话凭手感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锡浆的,不是用锡球的。这个也要刷助焊膏?其实我感觉最关键的是怎么减少网变形的影响 ...

锡球锡浆一样的,我也用的锡浆,网形变已经说了,温度不要太高,时间不要太长,变球了就马上关掉,网尽量买小,另外买个底下带弹簧的架子,我就这么用的,基本没出过问题。

网友E:
锡浆,要那种空是正方形空的网,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浆,要那种空是正方形空的网,好用

我买的不是这种,阿毛易修的

网友F:
吹对了,不会变形,别剪,最小风,温度高点,从内向外转圈吹,反复内外转圈,会吹的没有起鼓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吹对了,不会变形,别剪,最小风,温度高点,从内向外转圈吹,反复内外转圈,会吹的没有起鼓一说 ...

刚才已经剪开了,是先吹中间,再吹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