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位大神给介绍下电钻的机械扭矩和电子扭矩的优缺点呗

楼主(2019-08-31):
大神们能介绍下电钻的机械扭矩和电子扭矩的优缺点吗?市面上电子扭矩的产品是少数,我知道的全是皮毛。

网友:
不知道,电子的也分高端和低端吧
低端也是机械的,到了机械感应,自停,也算电子
还有就是高端的,带数显的扭力自停,或者是定扭的
这种没用过,纯属猜猜

网友A:
目前来看,现有的机械扭矩更为准确;电子扭矩占用空间小,没噪声,但是控制精度相对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看,现有的机械扭矩更为准确;电子扭矩占用空间小,没噪声,但是控制精度相对较差 ...

赞同。目前使用下来,除了松下这种,其他的都是机械扭矩的更顺手好用。

网友:
电子的不好用有时不能停,有时没多大劲就停了,拆过里面是一单片机加霍尔电流传感器,还有一电位器,估计改成模拟控制可能好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看来绝大多数情况下,普通设备还是机械的靠谱啊。

网友:
你想太多了,30元的电钻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