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NI-T UT136B万用表拆解

楼主(2019-08-31):
当家的炮灰表,大神眼中的渣表,本未打算拆,因乌龙事件拆开查看,拆都拆了,顺便分享备考吧!表笔线够长够软

显示屏带背光

支架撑开很稳

周边红色,系注塑防滑包胶

表笔插孔、保险座,铜材制作

红圈以外的三极管,均为Y1(SS8050 NPN 25V1.5A)贴片三极管

接触背壳上压电蜂鸣片的导电弹簧为钢质

电池接触电极,铜质

拆出电路板

拨盘弹片没有多余的卡位,不会弄错

拨盘面油腻腻

元件大多集中在显示屏下

毫无意外的牛屎芯片

牛屎上还有盘旋纹,仿真效果

30C G11搜不到资料,应该是给牛屎供电的LDO,输出电压大家补充吧!或者指正一下是什么元件,以免误导坛友,谢谢!

最后来张哑光牛屎的近景照,哈哈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好圆的牛屎芯片

网友:
自动挡小表,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表外形还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
用了论坛的蓝牙自动表,也还行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
谢谢分享。牛屎又大又圆,好婊!这优表,虽然低档,但也比山寨婊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

我的也是17年券后53买的,后来搞活动ud890才40多

网友:
这表也应该是单片机版的,58价格不错
木牙膏了

网友B:
9V供电可以测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供电可以测LED了

二极管档的表笔端电压1.5V的样子,导通电压不够,基本测不了LED,只能测测一些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档的表笔端电压1.5V的样子,导通电压不够,基本测不了LED,只能测测一些二极管。 ...

实测一下我的好像是不行

网友C:
电磁兼容性能有问题,对讲机会对这个万用表的电路造成干扰,特别是通断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一下我的好像是不行

就是。测LED,我都是用更渣的9205A山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兼容性能有问题,对讲机会对这个万用表的电路造成干扰,特别是通断档。 ...

请教你说的通断档,是指蜂鸣档,还是电阻档?

楼主:
VC890的?那比这个136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VC890的?那比这个136的好。

VC890C+,买了2台

网友:
这表不错了,当炮灰可惜

网友:
同款,连电池都一样,17年58买的送了一套小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