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LS钥匙扣手电type-c版拆解,并 改小 电流

楼主(2019-08-31):
屁股是胶粘的或者超声波焊接的,要硬撬

去掉一个电阻,或者两个都去掉换更大的电阻

网友A:
充满能亮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能亮多久?

去掉一个电阻后大概2个小时

网友:
反正这个C口的不拆了,万一手残将后盖搞坏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不是C口,而是DC口

网友(2020-02-17):
我的把两个电阻串起来了…

网友(2021-01-03):
DC口的版本不用硬翘,底部是两颗螺丝,拆掉螺丝就可以抽出来。可以用以前废弃的诺基亚大圆口充电器充电!

网友:
我的钥匙挂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