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折个奥睿克的垃圾充电器

楼主(2019-08-31):
15元一个,当时买了俩,4口充电,两个2.4A两个1A,看着挺唬人的,结果充一个手机就烫的不行,有一个充电时还爆了,家里漏电开关都跳了,拆的这个还能充电,但是有糊味了,拆开看一看,可以看到板子一块已经烧糊了,两个都坏,明显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做工还行

网友:
大概散热不好,坏掉的那个可以把初级元件全部拆掉,塞一个dc模块进去,利用旧外壳和usb口变成四口快充

网友:
输出只有一组直接并联?楼主说得没错,就是垃圾设计

网友:
问题在高压部分

楼主:
把爆掉的也拆了,可以看到两个烧坏的都在同一个地方,可见是设计缺陷。

网友(2019-11-23):
电源类的东西还是买台湾厂家制造的放心,从事电子维修十年了见了那么多厂家的电源 就只有台湾厂家的电源做工看着舒服,用着放心,各项测试指标最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