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

楼主(2019-08-31):
海康威视输入电阻rv234是什么管。

网友A:
就是电阻,具体作用是什么还得看电路,看着正极左边接了输入正极,右边看不清是不是地,可能不是地,是电容正极,要是连接电容正极可能是保险电阻,拿板子看看走线,有万用表搭一下看看通哪里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阻,具体作用是什么还得看电路,看着正极左边接了输入正极,右边看不清是不是地,可能不是地,是电容 ...

能短接哟?

网友B:
像是个保险电阻,看背面走线,可用自恢复保险

网友C:
接在电源正负端,应该是防浪涌的压敏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个保险电阻,看背面走线,可用自恢复保险

那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在电源正负端,应该是防浪涌的压敏电阻吧?

感觉是的

网友(2020-04-14):
下面是个电感?估计等效电感值,要不把左边471拆过来试试。

网友:
按道理不会平白无故烧毁的
还有,这么懒没有诚意怎么获取别人的帮助呢?就拍个角落,好歹让人知道你这是什么机器啊
感觉是个海康的N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