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网线测试仪制作

楼主(2019-08-31):
最近有测试网线断点的需求,在淘宝看了看发现网线测试仪价格从十几到几百不等,其中便宜的均不支持断点测试只能测个通断,而支持断点测试的均是使用TDR(时域反射计)技术,很贵(八九百,甚至上千)。虽然其精度很高(CM级别),但是我不常用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随后在论坛看见了坛友@stdzlqz 的帖子(数显网线测试仪制作完成,实测长度还算精确(更新固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6454)。发现这个测试仪支持长度,开路,短路测试,支持线序测试,支持八根线单独长度测试显示。开路测试功能可以很方便查找断点,符合我的需求,遂决定仿制一个。目前板子已经进入打样程序,原件快递途中。

原理图如上

PCB如下

借用两张坛友的成品图,实际成品外观是差不多的

实际成品预计大小75MM*58MM*24MM,铝合金外壳。预计使用500mah或1000mah锂电池(还在确定尺寸)。因为家里所有手机都是TYPE-C口了,所以充电接口用了TYPE-C口。考虑小体积开关如果使用按压自锁开关会突出外壳很多,使用拨动开关寿命不高,所以和坛友@stdzlqz 采用了相同的单键控制方案,长按开关机,短按操作仪器。

有需要的坛友可以私信我索要PCB文件

楼主:
占楼,后续这层更新焊接及测试部分
因为部分原件购买数量有下限,所有出售多余的九套,可以套件(包括PCB、原件、电池、屏幕、外壳),可以成品。套件需要自己焊接,自己截短外壳并开孔(外壳长80MM,量小了,卖家不愿意定做长度),成品到手可以用。套件68,成品108,运费非偏远地区统一8块,偏远地区实收

9月3日更新,已经没有了。谢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网友A:
能不能改成1602屏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改成1602屏显示的?

改程序应该可以,但是那样子不便携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程序应该可以,但是那样子不便携了啊

哦。那就可以试试,我手头有几个1602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可以试试,我手头有几个1602的屏。

可以试试,不过感觉不便携的话,实用性可能不大,另外1602可能小了点,因为需要显示的数据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大佬我想要一个,已私信

网友B:
哈哈,不错,什么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错,什么显示效果

效果在坛友的帖子里有,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大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么

私聊给微信吧,公开怕卖茶叶的加我

网友D:
带远端对接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远端对接头吗

带一个的,仪器上还集成了一个,方便测试短线

网友E:
大佬我想要一个,套件的是不是 自己焊接上去就可以了?程序已经写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想要一个,套件的是不是 自己焊接上去就可以了?程序已经写好了吗

是的,但是现在烧录的是俄文固件,中文固件需要后续升级

网友:
两年前就想做了,当时感觉搞不定就没弄了,看到楼主搞的这么漂亮,又燃起了我的热情。研究了下,感觉应该自己也可以搞定了。原理图搞好了,接下来找PCB封装或者自己画,再确认下尺寸,再搞PCB吧,慢慢来,全当练手,本来也不熟。

补充内容 (2019-9-4 14:40):
刚发现自己发的原理上有个错误,28脚没有接地,已近修正。

网友:
有几个地方没太看明白,望大侠赐教。
1、EEPROM按键是起什么作用的?
2、单片机40脚(PB0)是什么作用的?外围电路不怎么明白,怎么4.2V锂电分压接过去了,又弄个电容接到3V稳压输出端?
3、ATMEl单片机没接触过,是ISP那些接口要接到烧写器上才可以烧写程序吗?那最便宜的烧写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