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8年的万宝冰箱

楼主(2019-08-31):
今天看到一个98年的万宝冰箱,风冷。看下图。

楼主:
这冰箱用了二十几年了,却没有一点锈斑,很重,看起来应该是过去的铜管。你们认为呢?

网友:
我家有部84年的万宝去年才换下来,制冷效果还很好。

网友:
以前的压缩机都是进口的,耐用呀,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冰箱用了二十几年了,却没有一点锈斑,很重,看起来应该是过去的铜管。你们认为呢? ...

以前很多是铜线电机,如果有铝线电机等会丢失很多客户,然后厂家消失。现在很多为了低价竞争,用铝线电机铝管等尽可能降低成本,像变频风扇等少数的走高端路子卖高价,挣钱弥补给给低端促销电器。

网友:
韩国产的乐金压缩机

网友A:
上个世纪风冷很牛了,自己家里那时候是直冷,每年都要除冰

网友:
古董,老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世纪风冷很牛了,自己家里那时候是直冷,每年都要除冰

不是每年吧,一年至少除两到三次。。真烦,我的也是直冷,后来坏了就直接买风冷算了

网友B:
91年买的华凌冰箱就已经是风冷的了,前两年才卖掉的,温控坏了,门框密封胶老化,底座跑过水锈蚀厉害没办法才换新的。

楼主:
过去的老货真是好东西。现在如果这样发展,坏的东西太多,浪费的物质是不是更多的呢?对环保有利吗?

网友:
一看工艺管就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年买的华凌冰箱就已经是风冷的了,前两年才卖掉的,温控坏了,门框密封胶老化,底座跑过水锈蚀厉害没办法 ...

老哥买了什么牌子的冰箱啊

网友:
以上有两位都可惜没设法修复,温控坏就买,胶老化也粘或换胶。买新的,我是不放心。我家那台1985年左右,一直用,自己换过小风扇,粘过门胶,轻磨过定时器触点,门板小锈都喷过漆。老站也发过帖。反正还在用,只要业余能搞的,就不会让它挂。一则有用,二则作收藏。

网友:
厉害!这个门把手可以用砂纸打磨外加防锈漆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