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街旅行 居家必备-----爱克斯达PB2S充电器/充电宝 入手体验

楼主(2019-08-31):
    近几年,PD/QC这一名词随着快充手机的普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已经有上百款手机开始采用这几个协议进行快速充电,这还不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平板、笔记本电脑、游戏机等。随着数码产品的日益增多,也带动相关充电配件的蓬勃发展,比如充电器、移动电源等等。知名充电器厂家爱克斯达最近又推出了一款支持PD/QC快充快放的移动电源/充电器PB2S,它带有一个USB-A接口和一个USB-C接口,也就是俗称的1A1C配置,他不仅支持快充,体积也是轻小便携。接下来为大家做这款产品的入手小测。

一、开箱
爱克斯达PB2S采用长方体纸盒包装。包装盒为白色,左上角印有XTAR的品牌logo,非常简洁。左侧是五国语言产品简介,标注PB2S采用TYPE-C口输入,最大双槽2*2A充电,而且它不仅仅是电池充电器也是电源,同时输入和输出都支持QC3.0协议。包装右侧为透明开窗设计,可以直接的看到PB2S的外观。
背面上方标注了PB2S功能参数:电池0V激活功能,反极性/短路/过冲/过热保护等,充电采用TC/CC/CV三阶段充电,小电流预充可以防止电池初期因充电电流过大而损坏,可最大延长电池寿命,4.2V完全充电时,充满精准切断,外壳由阻燃材料构成。中间为PB2S输入/输出参数以及支持的协议
产品型号:PB2S
输入接口:USB-C
输入协议:QC3.0(5V2A/9V2A)
输出参数:2A*2/2A*1/1A*2
双口输出:USB-A:QC3.0(5V2A/9V2A)
          USB-C:QC3.0(5V2A/9V2A)
最下方从左至右依次为PB2S编号,产品防伪编号,爱克斯达官网二维码,爱克斯达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最下方为商家联系地址。
打开包装,包装内含PB2S*1台、TYPR-C电源线1根(说明书忘记拍了)。
PB2S充电器,入眼第一感觉它就像一块焕肤红石榴款舒肤佳牌香皂,此处应该有掌声。外壳采用ABS防火阻燃材料做成,外表喷涂橡胶漆,手感细腻如香皂般丝丝润滑,手感明显要好于上次的ST2充电器,充电器头部黑色部分内置数码管,可实时显示充放电数据。

背面
产品型号:PB2S
输入接口:USB-C            A
输入协议:QC3.0(5V2A/9V2A)
输出参数:2A*2/2A*1/1A*2
双口输出:USB-A:QC3.0(5V2A/9V2A)
          USB-C:QC3.0(5V2A/9V2A)
适配电池类型:适用于无保护的18650/18700/20700/21700及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
输入/输出口在产品顶部,微微向内凹陷,左侧为USB-A口,支持QC3.0等五种协议输出,右侧为TEPY-C口,支持QC3.0/PD3.0输入输出等五种协议。

侧面输出及数码管显示界面开关

PB2S外观与18650/21700电池盒做个比较。
PB2S带有磁性吸盖设计,磁吸力强劲,使用过程中不会轻易晃动,无论是安装,还是取下都是非常的方便。
PB2S上手后握感十分舒服,完全不会感到硌手,产品的整体出于轻巧、便携的设计,可谓是又轻又小,使用十分方便。
XTAR PB2充电器重量级尺寸:不含电池重量仅有86g,高度120mm,宽度58mm,厚度28mm,。

XTAR PB2充电器具有2个电池槽位,可以同时为1*18650/2*18650/2*21700锂电池进行充电,。

PB2S充电器上方黑色面板下带有数码管,可进行数字显示,黑色面板进行了轻微的磨砂处理,显示更为清晰。左上角显示输出接口,下方左侧大字体显示电池电量百分比,右侧显示实时输出/输入电压及电流。
二、兼容性测试
1、使用YZX 1276P USB表对PB2S的USB-A接口进行协议检测,支持Apple 2.4A、三星5V-2.0A、DCP5V1.5A、QC3.0-5V/9V/12V、三星AFC9V,华为FCP9V2.0A协议。

2、使用YZX1276P对PB2S的USB-C接口进行协议检测,支持PD3.0-18W、三星5V-2.0A、DCP5V1.5A、QC3.0-5V/9V/12V、三星AFC9V,华为FCP9V2.0A协议。
3、给手机输出兼容性测试
苹果6S,电量24%,USB-A口输出电压5.06V,短时电流可达到1.74A
稳定后输出电压5.05V,电流1.42A
红米K20PRO,电量65%,USB-A口输出电压8.33V,电流1.86A
USB-C口输出电压8.15V,电流1.86A
三、移动电源输入/输出能力及效率简单测试
1、输入测试
①、苹果5V1A充电头输入测试,输入电压4.74V*1.26A功率6.01W,B1槽电压3.5V*充电电流0.7A,B2槽电压3.4V*充电电流0.7A.

②、小米5V2A充电头输入5.39V*1.85A,输入功率10.03W,B1槽电压3.5V*充电电流1.2A,B2槽电压3.4V*充电电流1.2A。
③、乐视QC3.0快充头输入12.06V*1.57A,功率19.02W,B1槽电压3.3V*充电电流2.2A,B2槽电压3.3V*充电电流2.1A
充电电流测试:
充电器充电时两槽都支持2A充电,最大充电电流2.1A左右,有时略高一点。
PB2S作为电池充电器使用时,放入两节电池充电功率最高可以达到18W以上,当然如果想冲的慢也可以试一下5V1A充电头,不过不推荐!
充电时间测试:
PB2S采用TC-CC-CV三段式充电方式,开始充电时采用软启动方式小电流预充电,
电压略微提高后开始大功率充电。然后使用CC/CV充电模式,这样电池不会过充或受到损坏。
使用乐视QC3.0充电器利用PB2S给一节4200mah电池充电,PB2S会根据电池数量及电池电压自动选择输入功率,单节电池时输入电压5V*电流1.7A,PB2S数码管显示输出3.0V*2.2A,充满耗时2小时14分钟,消耗能量17.80WH对,充电时间不算慢。

充电效率测试:充电共消耗17.80WH,一节4200mah电池能量为15.54WH,转化效率为15.54/17.80=87.3%,转化效率不错。
充满电池电压都是4.20V,截止电压比较精准。
2、输出测试
①、UAB-A口输出测试:
5V输出口步进电流:
额定输出5V*2A,起始电压5.11V,最大输出4.92V*2.70A,输出电压无线补。
9V输出口步进电流:
额定输出9V*2A,起始电压9.09V,最大输出8.93V*1.8A,输出电压无线补。
12V输出口步进电流(此电压说明书并未标注):
起始电压12.07V,最大输出12V*1.3A,输出电压无线补。
②、UAB-C口输出测试:
5V输出步进电流测试:
额定输出5V*2A,起始电压5.11V,最大输出4.92V*2.70A,输出电压无线补。
9V输出口步进电流:
额定输出9V*2A,起始电压9.08V,最大输出9.01V*1.8A,输出电压无线补。
12V输出口步进电流(此电压说明书并未标注):
起始电压12.07V,最大输出11.99V*1.3A,输出电压无线补。
移动电源功能输出转换效率测试:
5V1A输出测试太耗时,直接启动5V2A输出测试,曲线平滑,放电时间2小时30分,5V*2A共放出电量25.28WH。
由于PB2S电池放电截止电压设置为3V,较为保守。所以平台低的电池有点吃亏,实测4200mah电池在充电宝里放电结束后,每节电池放电到2.75V还能放出近200mah电量(实际电池放电截止电压为2.5V)。
放电效率测试:2节4200mah电池在5V*2A下共放电25.28WH,两节4200mah电池能量为2*15.54WH,减掉3V以下电池剩余的1.2WH,转化效率为25.28WH/(2*15.54-1.2WH)=84.6%(算的方法如果不对请指教,我改正)。
备注:测试结果仅针对此次测试有效,请谨慎参考!
四、安全性能简单测试
1、电池反极性测试
PB2S采用可随时更换电池设计,使用过程中可能无法避免电池正负极安装错误问题,为此内置了电子式防极性系统,电池错误放置时,按侧按键充电器无法点亮屏幕,插入电源时也不会对电池进行充电。

当其中一节放置正确,另一节放置错误时,PB2S可以对正确放置的电池进行充电,对错误放置的电池拒绝充电。
2、平衡充测试
PB2S具有最新的电池充放电平衡技术,使所有容量都可用,并增加每个电池的使用寿命,PB2S再放入电池进行充电时会对两槽电池电压进行检测,电池电压低的先充电,电压高的暂时不充电。输入电压11.98V电流0.399A,B1槽电压3.0V电流1.4A,B2槽电压3.5V电流0A。

输入电压11.99V电流0.59A,B1槽电压3.2V电流1.7A,B2槽电压3.5V电流0A
输入电压5.17V电流1.81A,B1槽电压3.6V电流2.2A,B2槽电压3.7V电流0A
输入电压12.06V电流1.32A,B1槽电压3.4V电流1.8A,B2槽电压3.5V电流1.7A,平衡充开始。放电过程也是一样,如果放入的两节电池电压不一样,会优先对电压高的进行放电,电压平衡后共同输出。
3、小电流充电测试
长按侧按键5秒以上即可打开小电流充电模式,长按5秒及可关闭。小电流充电模式开启后数码管每5秒点亮一次,显示电池容量百分比、输出电压及电流,不开启小电流充电模式,在输出电流小于30ma时,大概在45秒后停止输出,由于部分蓝牙耳机或其他设备的电池很小,需要的充电电流也很小。插到充电宝上后充电宝认为已经接通,但输出电流太小,充电宝会认为你在逗我吗?我不冲了,老子关机了。所以说小电流模式只适合对蓝牙耳机等小功率产品充电或供电使用。
4、过热保护测试
PB2S对单节电池充电过程时,在充电持续40分钟左右后降低一半电流进行充电,此过程持续3分钟左右,有利于降低充电板和电池的温度,对双节电池充电,大概在同样时间也会降低一半电流进行充电,过程依旧持续3分钟左右,但大功率冲双节电池时充电板因功率大导致发热偏高,此时会降低充电电流,但不会低于每槽1.5A电流,充电速度依然很快。
五、总结:
    爱克斯达PB2S是一款多功能产品,可以对无保护的18650/18700/20700/21700及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充电,又可以拿来当充电宝,一物两用,最重要的是整个充电器输入和输出都支持QC3.0/PD3.0协议,充放速度都很可观,效率也很不错。充电时输入功率可以突破18W,但输出时最大功率只有15W多一些,达不到额定的18W,作为充电器使用时可以对0V电池进行激活,电路具备反极性/短路/过冲/过热保护等,充电采用TC/CC/CV三阶段充电,小电流预充可以防止电池初期因充电电流过大而损坏,可最大延长电池寿命,4.2V完全充电时,充满精准切断。
    综上所述,PB2S是出街旅行、居家必备的不二选择。
      感谢观看,谢谢回帖!!!

网友A:
太贵,买不起,看看就好

网友B:
没拆解图?话说这货能双口同时快充么,能边充边用么。
如果上面两个都不支持,那很可能是单芯片解决方案,例如SW612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拆解图?话说这货能双口同时快充么,能边充边用么。
如果上面两个都不支持,那很可能是单芯片解决方案, ...

这体积肯定不可能同时双口快充。不带电池超过50就不值了

网友D:
我觉得为了充电买个这,不划算。还不如去安鑫那买六口充电板,才十块钱一个,镍氢锂电通吃

网友E:
此处疑似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贵,买不起,看看就好

口味不一样,香水盒子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解图?话说这货能双口同时快充么,能边充边用么。
如果上面两个都不支持,那很可能是单芯片解决方案, ...

无损拆不开索性就不拆,支持边充边用,双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体积肯定不可能同时双口快充。不带电池超过50就不值了

50的话不如自己做一个,成本也就15块钱左右,虽然外观差一点,不能带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处疑似有错误

应该是c,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的话不如自己做一个,成本也就15块钱左右,虽然外观差一点,不能带出去 ...

好像焊接的同步整流套件好一些,只是价格偏贵30到40元。也可以选低配版也是十几元,运气好的话不会自动断开输出,非常适合小音箱蓝牙耳机等,缺点有静态电流空载耗电问题。需要添加电池端开关,和一个保护板芯片激活按钮,需要时接通电池开关,按一下激活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为了充电买个这,不划算。还不如去安鑫那买六口充电板,才十块钱一个,镍氢锂电通吃 ...

划算的话不如4056,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如数码之家坛友那么厉害,啥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划算的话不如4056,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如数码之家坛友那么厉害,啥都可以自己做 ...

4056不到一块一个,但是不能充镍氢。这个板子六槽,还可以镍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体积肯定不可能同时双口快充。不带电池超过50就不值了

狗东看了下价格,上车价都不大可能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狗东看了下价格,上车价都不大可能50。。。

刚开始狗东有个BUG,到手价格110,发现了他们就改了价格

网友G: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就是价格有点贵

楼主(2019-11-28):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就是价格有点贵

开车的时候价格100多点,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