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无线网卡,从哪下手拆?是个好的,还能用!

楼主(2019-08-31):
大家看看有没有拆开的价值?
居然是个好的,还能用!

网友:
黑白交界处,一体的就拔出来

网友A:
主要是能否使用!

网友:
后盖一拨就开

网友B:
这东西拆开也就是个螃蟹的芯片..拆开的话直接从usb口或者黑白交界的地方拆开就行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能否使用!

能用
捡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拆开也就是个螃蟹的芯片..拆开的话直接从usb口或者黑白交界的地方拆开就行了. ...

要是那样,能用的话,就先不拆了,如果是坏的,就算砸了,也得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