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浦科特4260TS SCSI CD刻录机 仅次于plexmaster 真正录音室母盘刻录机 拆机评测

楼主(2019-08-31):
传说中的发烧友最爱浦科特 4012 SCSI 版本 CD刻录机拆解,个人觉得这款并非浦科特做工最好的机器。这款拆解的是4012 TS  SCSI版本,下次再拆解4012 IDE版本比较。个人还是觉得有愧于旗舰称号的
国外的原网页评价还不错

PX-W4012TS使用报告
PX-W4012TS是PX-W1210TS以来的长时间SCSI接口型号,是Plexter公司发布的。由于它是两年来首次成为SCSI型号,不仅适合商务用途,而且重度用户也会有很大的期望。当然我也希望如此。(^ o ^)ノ
最重要的是,我很高兴新的SCSI驱动器产品在商店中排列。(笑)

●PX-W4012TS的特性与
最近的CD-R / RW一样, PX-W4012TS具有各种高质量写入功能。

(1)在ZONE-CLV
高速写入期间,内圆周用CLV写入,随着逐渐接近外圆周,切换到CAV并在某个时刻写入。
(2)PoweRec-II
目前用户尚未对此功能进行过讨论,但实际上它在提高写作质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每种介质,激光输出的写入速度可以实时适当调整。
这样可以实现高质量的高速写入。检查设置的介质,并独立地判断可以使用该驱动器的实际值写入多少次。
在本机中,可以手动启用/禁用此功能,并可以手动指定写入速度。

PX-W4012TS
(3)支持恒速(1x)写入支持
公司40倍速和更高写入速度的CD-R / RW驱动器首次支持恒速写入。
(4)VariRec
当然,VariRec已经成为该公司CD-R / RW驱动器的功能之一。由于激光输出可以从标准值改变+/- 2步,因此可以微调最适合CD-R介质的写入激光输出。(此机器在写入1x和4x时有效。)
(5)增强的黑色托盘和电源
吸收激光的不规则反射,有助于提高写入质量。
当然,我们也在加强电力供应。

顺便说一句,在过去一年发布的产品中,只有最大20倍写入的PX-320A支持恒速写入。由于产品支持一系列40倍以上的写入,因此以恒定速度控制旋转非常困难,因此具有恒定质量的慢速写入实际上限制为4倍。因此,就我个人而言,使用这款PX-W402TS对恒速写入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乐趣,但它也有点不安。因此,我对写作质量的调整非常感兴趣。

此外,作为重度用户的一个快乐故事,我想提一下PX-W4012TS不仅改变了PX-W4012TA的接口,而且经历了几乎不同的转变。实际上,在PX-W4012TS中,除了主板的新开发外,还安装了与PLEXMASTER相同的晶体振荡器和一些电容器。
最初,Plexstar的公司似乎一直在考虑重写PX-W4012TA的主板,但在追求音质的同时,他最终决定推出PLEXMASTER采用的部件。
我听说有一些关于即使在Plexter中也能解决PLEXMASTER性能问题的讨论。(^^;
嗯,我越来越关注的音质。嗯,让我们尽快开始试镜。(笑)

如需更详细的产品信息,请访问Plexter,Inc。的网站。幸运的是,

Plexter Corporation首页:http: //www.plextor.co.jp/ PX-W4012TS产品介绍:http://www.plextor.co.jp/products/pxw4012ts/pxw4012ts.html

●准备
这次可以称为SCSI型号,购买层主要由对CD-R比较熟悉的用户和爱好者购买,因此它就像ATAPI模型的报告一样内置在PC中所以这还不够。因此,决定将其安装在Omoshiro CD-R第四版中使用的外部SCSI盒中。毕竟SCSI模型必须是外部的!(^ o ^)布鲁诺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这个时间比较,机器的特定名称的荣誉也是该公司历史SCSI CD-R驱动器高,并加入PX-R820TSi,同一媒体同样的条件下烘焙,音质我们来比较吧。

PX-R820TSi(左)和PX-W4012TS(右)
●使用的媒体用于
本次试听的媒体如下。
除了您经常使用的产品之外,让我们试试日本制造的8x Mitsui。我还尝试了最近发布的三井金色反光层。写入速度根据相应的写入速度确定1x或4x。

1。用于数据的CD-R媒体
1-1 Taiyo Yuden 74TY 74min 32x
(夹克转向24x)
1-2 RICOH
CD-R 80min 40x

1-3三井化学
MJCDR74NK(粉红色)74分钟
1-4 MITSUI ADVANCED MEDIA,
INC.AK707MI0A 74分钟8x
1-5 Mitsubishi Chemical
CD-R 74min 1x-16x

2。用于音乐的CD-R媒体
2-1太阳诱电
A74CP 74分钟

●判断标准
相对于原始声源(翻录的声源CD)的声音质量变化。

●一般评论:哇!! !
我怀疑我的耳朵片刻。在继承现有PX-W4012TA的音色趋势的同时,质量得到了清晰的理解。
的话,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听这声音, “这是什么?!(到现在)!Mmm'm根本不同”了。(^^;
当然,音色的范围很大,如PX-W4012TA,但中高档分辨率不是半成品。此外,如果它有点不自然,即使是精细的背景噪音也会清晰表达

。与PX-R820TSi相比,差异很明显。在听了PX-R820TSi并听了PX-W4012TS的声音之后,感觉就像我在一个大厅大小和管弦乐队数量扩大的地方玩。惊呆了。

网友A:
光驱大佬又来发ad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大佬又来发ad帖了,

就这点爱好
对于数码 PC 没有兴趣,没有音乐灵魂的东西

网友B:
我想知道哪家的母盘是CD刻录机刻出来的?请lz明示,我去买两盘发行版的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哪家的母盘是CD刻录机刻出来的?请lz明示,我去买两盘发行版的听听 ...

再说那也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东西

网友(2020-02-07):
4012TS 兼容性不好 很多盘不能1X刻录 做工比不上8220 4220,谢谢楼主分享,让我知道了这台机的更多不足,更加了解了

补充内容 (2020-2-10 22:37):
没有最好各有特点,各品牌刻录机各有优势
浦科特刻录机一向声音中规中矩,你可以认为这是褒义,也可以认为是贬义。说好听了就是声音平衡,不好听就是没激情。个人认为比较富有音乐味耐听,最适合人声弦乐和人声重放,但是表现大动态爆棚场面稍逊一筹。代表推荐机型 PlexMaster 03年售价65万日元当之无愧浦科特第一。非常稀少的机型,其次浦科特8220 4012TS 4220 820 1210 1610 4012TA 等机型。不推荐后期国产PP1 PP2。

索尼CDU系列声音音色偏冷,但听起来很舒服,而且CDU系列硬件品质都是一流的代表了索尼的巅峰 索尼CDU开头都是好机,当然最好还属CDU 920S 921 924 948系列

TEAC耐操无人可比,非常耐用,只要你正常使用,代表机型TEAC CD-W54E, TEAC CD-W58E, TEAC CD-W512E, TEAC CD-W512EB , TEAC CD-W516EB,不需要担心损坏问题。缺点没有音乐味道,像一杯白开水。

雅马哈属于声场宽,声音密度大,动态凌厉豪迈爽朗,低频下潜很深,弹性收放自如,有一种霸气十足的味道,代表机型日本原产CDR100/102 CDR200 CDR400T NB,不含后期缩水代工机型F1 3200等
飞利浦属于音色温暖、平衡、模拟韵味及其极浓。缺点光头非常不耐操 ,光头特别容易坏,年代久远状态好的不好找。需要有心理准备,推荐代表机型,飞利浦CDD2000 CDD2600 CDD3600 CDD3610  OEM版惠普7200。CD刻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