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一款老电源适配器(变压器)

楼主(2019-08-31):
只有一个变压器,没看到其他元件。。。。。交流怎么变成直流9v的?难道变压器里面缠了一个二极管。。。。

楼主:
真的缠了。。。在220端

网友A:
或许是输出是交流9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输出是交流9伏

标签撕掉了刚才,应该是直流的,还冲过电瓶,6v电瓶,另有9v交流适配器吗。。。。

网友:
没看到整流滤波,不像直流。

网友:
怎么可能是直流?

网友:
220伏线圈是串的就百温度保险!

网友B:
老tp的电源,路由上有自带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tp的电源,路由上有自带整流

对,是个有线路由器电源

楼主:
路由器以拆开,果然有整流桥,适配器以前还冲过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