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箱一台国产的白光 936 恒温焊台

楼主(2019-08-31):
       本来想买HAKKO日本白光的,在HAKKO国内代理的淘宝店看了一下最便宜款的FX-888D都要500多块,因为是帮一香港同事买的,他不常用只是偶尔用一下,所以他感觉没有必要上这么贵的。也考虑过DIY那种OLED版的T12焊台,但看来看去DIY的一般都用24V的开关电源担心安全性问题及静电问题,所以最终还是选了国产深圳白光200多工业版的铜线变压器的936.因为是帮别人买的主机我就不拆了。开个箱给大家看一下,还大概测试了一下发热芯及焊嘴的成份。

包装看来起来行

主机象岛国的HAKKO 936

拉丝的面板是不是看起来有点高大上的赶脚?

烙铁加不是铁的!!!好象是什么电木的,也烫不坏!

换了一个刀头,用起来开300度焊东西赶觉还行!

907手柄

另买了一支发热芯

上面印字不咋嘀!

发热丝及测温引脚焊点

发热芯头部也有台阶

测温的阻值

发热丝的阻值

送了几个焊嘴

铁含量比较高,磁铁能吸住

再来一个HAKKO原厂焊嘴对比,你看得出来哪个是HAKKO原厂的焊嘴吗?

拿起来挺重的,称了一下重量有1300多g

厂家手册上标1.3KG

HAKKO的重量也才1270g

主机上手柄插座与888的相同

手柄插头不同

楼主:
再来大概分析一下焊嘴的成份,严格来说是要破坏剪开来测试才准的(因为表面有镀层),但帮别人买的条件不允许,大家将就着看吧。受表层镀层影响比较严重所以以下数值仅供参考非真实成份。

这上焊嘴尖的

这是焊嘴尖上去一点部位的

这是套筒部分的

这是陶瓷发热芯的

网友A:
赶脚6万字的世达比焊台抢眼……

网友B:
偶的烙铁头也是铁的

网友:
我那个便宜936插电忘了,把手柄线烧了,直接重买了一个手柄,旧的直接接12V测了一下发现刚好350度,功率从40W降到20W后稳定,感觉这么用也不错

网友:
主要看烙铁头  换个原装白光的烙铁头就不一样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软件是在哪里下载的?难道你是从医的?

网友C:
那个成分分析用的啥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的烙铁头也是铁的

无铅的烙铁头全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成分分析用的啥设备

感觉像是x射线

网友:
那个发热芯,2点6欧应该是发热的,50多是温度感应的

网友C:
嗯 我觉得也是光学原理,右面的监视对焦窗应该就是采样瞄准用的,大概是检测不同物质x光照射时光谱差异性分辨不同元素~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高端货啊。。。。。这设备,可以去探金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6万字的世达比焊台抢眼……

兄弟是个识货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我觉得也是光学原理,右面的监视对焦窗应该就是采样瞄准用的,大概是检测不同物质x光照射时光谱差异性 ...

我很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成分分析用的啥设备

SII精工SEA1000AX射线荧光分析仪

楼主:
用X射线轰击物体表面,分析光谱来分析金属成份

网友:
看上你的万用表了,流口水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大概分析一下焊嘴的成份,严格来说是要破坏剪开来测试才准的(因为表面有镀层),但帮别人买的条件不允 ...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铁的烙铁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