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装门吸 实现防风吹门

楼主(2019-09-01):
由于老家房子很少住,不舍得买304不锈钢门吸又不想用便宜货。(主要因为穷)   本来打算在墙上钉个不锈钢挂钩,门把手上绑一串水晶链子,必要时直接钩住。
后来观察一下门锁把手的形状,改变主意:直接将挂钩反装,用挂钩钩住门把手即可。把手往下拧,即可脱离。

挂钩也可用连接片代替,将连接片扳弯一点。

缺点是:当不停刮风的时候,可能由于间隙存在造成门把手碰撞噪音。

网友A:
一个不锈钢门吸也便宜吧?

网友:
当时不花钱,可以创造的开展工作。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锈钢门吸也便宜吧?

304的二三十吧。一个还好,门多了就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4的二三十吧。一个还好,门多了就上去了。

拆个硬盘,抽出强磁,一个粘门上,一个固定在地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个硬盘,抽出强磁,一个粘门上,一个固定在地上,搞定

有想过,有现成的简单圆形磁铁门吸卖。 但锌合金门。。不太好固定啊。地板也容易搁脚。

网友A:
几块钱一个包邮的大把,你就偏偏只能看到几十块的,你也是个人才

网友C:
你这个不怕开门力度太大,门把手一下子把勾勾砸扁吗?

网友:
找段硬木,前面粘块强磁铁不会太难吧,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一个包邮的大把,你就偏偏只能看到几十块的,你也是个人才 ...

几块钱包邮的都很渣。。要钻地板的没兴趣用这些,更换都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怕开门力度太大,门把手一下子把勾勾砸扁吗?

我怕勾勾太硬 我扳不了合适的弯度。这种门不能直接冲开的,不怕。不同老式的可以把锁舌收起来。

网友:
我拆了一个硬盘,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过,有现成的简单圆形磁铁门吸卖。 但锌合金门。。不太好固定啊。地板也容易搁脚。 ...

胶啊,我固定在墙上

网友D:
偶三年前用的气压撑杆,装防盗门上,效果不错,有兴趣可搜偶老站帖

可惜前两天坏了,不过偶又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三年前用的气压撑杆,装防盗门上,效果不错,有兴趣可搜偶老站帖

可惜前两天坏了,不过偶又修好了

这种关门很慢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关门很慢的吧

看力气大小了,不然怎么防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个硬盘,抽出强磁,一个粘门上,一个固定在地上,搞定

我用的便宜的门吸,地上门上都是免钉胶固定

网友:
我家用的硅胶的那个一头是个圈,套在把手上另一名是个吸盘,普通的腻子墙面可以直接吸,热水泡了套在把手上,很好用,

网友(2020-05-02):
门把套个橡皮也防碰

网友:
还有个缺点,门开了,把手不能松,要等门开直了才能松手。当然钩子弄个弧度,让把手自己滑入也行。高度角度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