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监控施工的TX 看看松下枪机能配什么护罩、护壳的?

楼主(2019-09-01):
手头有些模拟枪机 想安装在户外,安全问题一大堆

要防破坏、防尘, 线缆插头都需要穿管封闭

看到有种带玻璃窗的外壳不错,但看上去和松下模拟机不配套

而成品安装支架 虽然解决线缆封闭,但不是全封闭的  枪机前端无罩壳,无法防尘

亲们 有合适的请推荐下

网友A:
户外这喷漆支架都会绣,螺丝也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户外这喷漆支架都会绣,螺丝也绣

是打算安在楼道里   没有雨水问题
但主机防尘还是需要的

网友B:
楼主装这个是不是没有被其他人认可呢  不认可的话装的再好也怕大锤啊    目前这样枪机最好的保护就是楼主发的这样保护壳跟支架了 一般来说罩子里有支架板的 大部分枪机都能装  不过支架口都是软连接或者波纹管 还没见过全密封  要是想全密封 可以买相应尺寸的金属波纹管 不过要处理好管壁

网友C:
防尘。。。。什么地方有那么大尘。。。。一般摄像头都不怎么怕尘的

网友D:
透明有机玻璃+热熔胶--方便

网友E:
没必要为了模拟搞了,不需要防水就直接装就可以,不需要上外壳,模拟的清晰度现在没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这个是不是没有被其他人认可呢  不认可的话装的再好也怕大锤啊    目前这样枪机最好的保护就是 ...

建议不错

物业认可的  没人敢砸的,只是担心小动作
不过布置的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明有机玻璃+热熔胶--方便

要和安装支架配套 就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尘。。。。什么地方有那么大尘。。。。一般摄像头都不怎么怕尘的

灰尘貌似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为了模拟搞了,不需要防水就直接装就可以,不需要上外壳,模拟的清晰度现在没法看了 ...

手头只有模拟材料

网友:
防尘简单,用一块白铁皮剪一下,边上用AB胶搞一下,不锈好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不错

物业认可的  没人敢砸的,只是担心小动作

物业认可就呵呵吧   貌似有规定  居民楼内不允许安装摄像头 摄像头只能在一楼大堂与电梯安装  周边邻居报警也是麻烦  如果是物业管理不善出的问题可以要求物业解决  让物业安装 避免个人麻烦

网友:
现在还有人装这个?我还有几个松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