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造松下EZ 7410尸体,变废为宝(大概)

楼主(2019-09-01):
因为手头都是12V 18V的机器,拿久了觉得累,拆小东西的时候希望拿个更轻一点的小电批,于是淘了二手买了一个EZ 7410半截尸体  还有一个得伟DW920电批

得伟的DW920一点也没有图上看着小巧  老大一个,所以本帖先改7410,得伟这把以后再玩

先看一下7410↓↓↓↓当时选7410是因为我想做一个带扭力调节、带双速切换、单节锂电池供电的电批,而且相比6220和6225,这个7410可以装双头的批头

made in japan

拆开看了下,电机很新没有锈,齿轮箱掰开看了一下,很新就不拆了,拆机可以搜一下坛友的拆机帖,那三根线是扭力自停用的光电传感器,因为没有主控板,它就没什么用了,顺便打磨了一下扭力环的限位块,现在可以调的比原来的1档更轻了

因为只有半截尸体,接下来我要找个开关,既然开始做了,就用普通充电钻上的无级变速开关好了,还可以多个无级变速的功能

因为7410原机是单节锂电池电压比较低,一开始我拿了个德丰的开关,接上除了直通的时候可以转外,无极调速却没有反应

然后我又翻了翻我的垃圾堆,找到了一把还算完整的EZ 6403,长这样↓↓↓↓,因为电池插口断了,手里又已经有一把6402,所以6403就吃灰了

说起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7410没有了扭力自停功能是没有灵魂的,但是我有一把6402了,使用后觉得虽然没有自停,但也不是不能用,所以准备就用个比较普通的开关了

这把6403上的开关长这样↓↓↓↓我焊接了线试机,电压差这么多居然可以无极调速,松下NB!!!

松下的老开关非常皮实,结构简单,好拆好修好维护,这种开关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有坛友详细拆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8850

我的这个开关结构差不多,只不过顶上的场效应管是两颗并联的,下面的二极管是外接的还带个铜散热片,用料凶猛,可能因为是给电钻用的功率比较大的关系吧,这里不得不再次感慨一下松下NB!!!!

这种开关坏的少,淘了不少松下机器,场效应管没有一把坏的,大多都是二极管击穿断路或者短路,二极管断了的话会失去制动功能,短路的话电机不会转,开关疯狂发热,要注意排查问题,一般开关里面这些触电烧蚀会比较多,要清理一下黑灰,除此之外就是问题没排除的时候乱通电把电路板烧了的多

里面拆开是这样,四周卡扣掰开就能拿出外壳,不过要注意抓好开关别让弹簧弹飞了

好了接下来开始组合机身,因为6402已经拆了,就把壳子也拿来利用吧,切掉电机和波箱部分外壳

把7410放上去大概是这样

本来想用环氧树脂连接的,但是发现没剩多少了,所以用万能的热熔胶糊吧,糊完用刀子切开接缝的地方,机器就仍然可以拆掉螺丝分成两半

然后电池部分,使用一个身板薄弱的9.9手电筒,切开

然后连到机器上(图片没拍,用之前还没糊热熔胶的图)

感觉这样好长好奇怪,所以横着放好了

然后我发现这电池仓硌手。而且电池仓很突兀,糊了好多热熔胶有点重。如果我做个壳子把这个手电部分藏起来的话,就更重了!这不符合我做他的初衷

所以拆了还是直着装吧

有种很诡异的感觉,但是看着很长,其实应该跟装了电池的DW920差不多长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丑,一个机器三样东西拼在一起,颜色不搭啊

然后,我居然天真的自以为能把热熔胶磨平。把它打磨了一下,,,,磨完太丑了我没有拍照

但是挑剔的我觉得,这么丑的话我根本不忍心用,、还是给他上个色好了

。。。。。。。。。。。。。。。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丢了它

楼主:
多了几个附件照片,不知道怎么删除
并且我好像发错版子了,版主帮忙移一下

网友A:
看到最后一句,笑喷了,为啥弄个白色,哈哈哈,一白遮三丑么

网友B:
怪不得人家家维坛说这里是LJ之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人家家维坛说这里是LJ之家

从没玩过垃圾, 不要以偏概全

唉, 他们说有乐趣, 我也实在是不理解......

网友C:
哈哈,无中生有,手柄下面伸个长jj出来,怪有创意的

网友:
魔改啊,不过好像有坛友拿国产小电批改的更魔性。

网友:
EZ7410 变种异形

网友:
最后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丢了它!!!

网友:
用个3.6伏的电批改就好看多了。

网友:
这得耗费多少功夫啊,好贴要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最后一句,笑喷了,为啥弄个白色,哈哈哈,一白遮三丑么

对啊,白的多高贵冷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人家家维坛说这里是LJ之家

哈哈哈,变废为宝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无中生有,手柄下面伸个长jj出来,怪有创意的

还不是因为没地方放电池

网友:
把一堆垃圾变成了一个有jj的垃圾!!!

网友:
涂成白的真不好看,还不耐脏。

网友:
其实吧,你拍成视频发视频站上营收点流量广告费多好。

网友:
算了吧,还不如清理干净收起来看着舒服!唉!

网友:
应该再在下面加个松下的电池盒, 然后用6节18650的3000多mAh的电池并联, 热熔胶粘, 也不用考虑换电池, 本来这样的容量都无敌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开关的触点掰掉,把手里面的加强筋打磨一下,把电池直接竖着放置在开关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