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01):
媳妇的小电电充电器坏了,拆开看看,烧了很多零件,维修价值不大了,回头凑齐零件再修吧

网友A:
扔了吧没多大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没多大意思了

还能拆件,修点别的东西

网友:
修好了扔了吧

网友:
买个好点的,起码得是个牌子的,比如西普尔或者特能都行,对电池好。

网友:
充电器一定要用合格的...., 要不然容易出事.这个只能是勉强一般般的~

网友:
有保险丝,还算有良心的

网友:
看到这屎黄色板子就没维修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