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版有底噪

楼主(2019-09-01):
蓝牙功放板,有底噪,蓝牙音频输出有一根线不正常,黄色电容用金属点着就噪声,用塑料点着就有噪声,焊一下也不行,哪位看出问题说一下

楼主:
直接短路可以吗

网友:
出现底噪的话,要检查GND线路

网友:
估计是布线不合理没得治

网友:
黄色电容用金属点着就噪声,用塑料点着就有噪声,

网友:
从直接连耳机那个芯片开始往前级,把每级放大芯片的输入端短接到地,短接到哪一级有噪音,就是哪一级的放大芯片的问题。注意短接前要断开前端的输出啊,不然有可能烧前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