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谁能维修收音机

楼主(2019-09-01):
七十多岁老人有个收音机,音量调节旋钮坏了,杂音大,有时失灵不响。求助维修。15729089623

网友:
自己拆开滴点机油就好了
这玩意儿怕是没人修,赚不了钱。

网友:
拆开,看电位器型号,买新的换之

网友:
老款机的话,音量旋钮都买不到配件的。新小元件不一定尺寸匹配。

网友A:
用wd40清洗下应该管用

网友:
我以前的德生电位器滴机油用了一阵,最后还是换电位器了。本身就是磨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d40清洗下应该管用

这个是正解,当然如果有质量好的换了更好。

网友B:
拆出来然后在淘宝上买一个来,很便宜的。只要有电烙铁

网友:
楼主上图,德生和德劲售后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出来然后在淘宝上买一个来,很便宜的。只要有电烙铁

淘宝运费是硬伤

网友:
你去  矿石收音机论坛问问,里面很多大神专家

网友:
音量电位器灌点铅笔芯粉进去

网友:
拆开,用酒精清洗,有时不响可能是电位期与线路板有开焊接触不良,补焊,当然最好是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