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保护电路

楼主(2019-09-01):
万用表的保护电路

仿真一下,没效果,就是电压加到60v也是输出60v,一点用没有
看来仿真不起作用

反正有的是三极管,找一小块边角料板做一个

很小吧

而且很简单,不过焊的有点连了,分割开

串10K电阻,如第一图,接5-6v电压,电阻上分压为零,说明
保护没起作用

再串2节锂电,电阻上有电压了,3v,电流大约0.3Ma

那么保护板上的电压呢,是9.3v

网上说一般这种电路的导通电压是6v左右,看来也不正确
实际可能有变动,和所用的管子有一定关系,当然6v更好些

实际保护电路上的10k电阻部分是个热敏电阻,平常大约1K阻值,
当表的测量输入端上加有高电压时,这个双三极管的结构电路,相当于一个双向稳压管
导通,电流流过热敏电阻,比如你加了30v电压上去,那么热敏电阻上电压是20v
这时热敏电阻上的功率是0.4瓦,它会发热,使自身电阻加大,就限制了流过双三极管的电流
是双三极管不会被烧毁,从而保证测量芯片的输入电压不会太高,而导致击穿!
当然要是过高的输入电压加上的话,热敏电阻因为需要一定的反映时间,不可能瞬间就呈现高阻
状态,也可能烧毁双三极管,进而挂掉测量芯片,所有的保险都是有范围的嘛!
这是我的理解,各位专家继续

网友:
这种三极管的特殊应用仿真不出来很正常,仿真也不是万能的它主要还是针对器件的常规应用。

网友A:
你用个三极管be结反偏接个电压源和电流表仿真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不起作用了,理想和实际是两回事。

网友B:
人奸又成功的水了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奸又成功的水了一帖

哈哈,专家来了,想给大家科普又有点没台阶,是不?别不好意,我代表大家来邀请你——
败家讲坛来了新专家——qrut,叉叉大学教授,著名电子技术专家,大家欢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专家来了,想给大家科普又有点没台阶,是不?别不好意,我代表大家来邀请你——
败家讲坛来了新专 ...

人奸这是咋了,妄想症又加重了 这种幼儿园大班的自习题估计全坛也就你整不明白了吧,科普?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这年头人工费很贵的,我就不帮你骗m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奸这是咋了,妄想症又加重了 这种幼儿园大班的自习题估计全坛也就你整不明白了吧,科普?我看就没 ...

既然你这么狂妄,那就打个赌吧,有一个坛友说不懂的,你就把你的M都给他,都说懂,我把我的M全给你!敢不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你这么狂妄,那就打个赌吧,有一个坛友说不懂的,你就把你的M都给他,都说懂,我把我的M全给你!敢不 ...

估计妄想症三期了,看在病情的份上大家能捐还是捐点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个三极管be结反偏接个电压源和电流表仿真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不起作用了,理想和实际是两回事。 ...

试了一下,还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妄想症三期了,看在病情的份上大家能捐还是捐点儿吧

哈哈,我又一次击败了专家

网友:
电阻档的过压保护吗?为什么没有ptc?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又一次击败了专家

别叫人奸不拆了,应该叫奸灭不拆

网友:
所以你需要一个双向TVS,是不是?
这你都水。而且,高级一点的万用表都有保护电路,只要不犯拿电流档去测市电电压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C:
为什么双三极管在这里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双三极管在这里不会烧掉?

因为有热敏电阻保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