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环高HG-1205LI双通道18650充电器

楼主(2019-09-01):
南孚环高,有说好的有说差的,其实便宜充电器都一个样。买的17块,两个电池槽。以这个价格,肯定也是两个电池并联充。拆开测了一下电源的输出能力,能到接近600mA,于是,改成300mA*2 双通道。
先来看看内部电路

标签上说输出450mA,不过驱动管用的贴片的8550,估计时间长了也会过热烧坏。

开关电源用的13003。
开始改装

tp4057买了好久了,一个也没用。。

单个最大输出500mA,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节充电电流。

没有覆铜板了,只能用实验板,扣掉两个焊盘

像只昆虫吧

焊完了。。电阻用的3K,也就是充电电流300mA。。

焊上指示灯。。原来充电器上面双色灯是共阴的,这里要用共阳的,没有库存了,就只能这样。。。

塞进去

把原来的输出断开

还好能扣上。

单节。。

充电电流310mA

双节一起充
指示灯红绿各位一个通道充电指示,充电灯亮充满灯灭,懒得开孔加灯了。。

元件盒,现在已经扩展到好几层了

网友A:
也撸了个单槽的,等到了也改掉,买这个就是为了那个槽而已,本身电路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B:
这sot236封装的4057让你焊在洞洞板上弄的怪好看的,元件盒子一起好评

网友C:
原件盒子的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件盒子的购买地址

搜贴片元件盒能找到的

网友:
几块钱买个拆机4.2v板子,买几个18650电池座,并起来就完了,不超过10块。

网友D:
除了假双槽变真双槽,其实其他都差不多啊。毕竟用的原220V的部分。
而且还不如直接用原充电电路,微调下431的分压电阻,自己调整截止电压。
8550之类的过电流的管子就多并联几个分担一下热量。
不过,还是支持折腾。

网友:
原件盒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撸了个单槽的,等到了也改掉,买这个就是为了那个槽而已,本身电路我是不敢用的 ...

多数是两槽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sot236封装的4057让你焊在洞洞板上弄的怪好看的,元件盒子一起好评 ...

没办法啊,懒得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假双槽变真双槽,其实其他都差不多啊。毕竟用的原220V的部分。
而且还不如直接用原充电电路,微调下431 ...

主要是闲的没事,其实弄完了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