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指针钳表MG27A

楼主(2019-09-01):
这应该是0几年的背部不好拆不拆了

楼主:
有机玻璃罩子花了 有什么方法磨光

楼主:
电压档没写交直流 都能量 试试还挺准的

网友:
哈哈,造型很可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机玻璃罩子花了 有什么方法磨光

用电磨工具,棉花棉的抛光轮,蜡烛烤一滴到罩子上,不管用的话加抛光剂。没有工具的话,贴上一层文具的水晶胶条试试。

网友:
细砂纸加水打磨后用打火机轻微烤个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