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个充电器的电路板

楼主(2019-09-01):
中间两个铜柱只有零点六的电压
毛病在哪呢
俺也没看出来啊
应该是二十四伏的电压吧

这是个吸尘器的充电板

网友:
给个电压试试,也许要有电池才有输出

楼主:
是给了电压才有零点六的电压啊。
你说接上电池试试?

网友:
空载无输出。

网友:
也许是空载不输出

楼主:
就是给这个充电的时候倒不是像给负载才充电的东东 有没有别个原因啊

楼主:
给这个充电的

网友A(2020-07-06):
这个是什么电器来的?说说

楼主(2021-0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器来的?说说

扫地机器人附带的一个手持吸尘器,换了电芯就可以正常充电了,毛病不是出在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