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博世锂电小型无刷角磨机国内上市,看介绍不错,不知道使用效果怎样

楼主(2019-09-01):
看官方介绍还不错,挺小巧,价格也适中,不知道使用效果怎样
另外看到是76mm直径的锯片,是不是会切割比较浅一点。

网友:
耗材不常见,肯定难买+贵~

网友A:
隔壁木工论坛众人一致实名反对角磨机切木头。
轻伤少指头
重伤丢命

还有很多说法都说用角磨机别戴手套。但是每个大牌的广告图角磨机都带着手套在用。搞不懂民科和砖家的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壁木工论坛众人一致实名反对角磨机切木头。
轻伤少指头
重伤丢命

越是不大注意规范的越像专家一样讲大道理,一万人里面有一个伤者自己的应该跟削苹果时水果刀割着手的概率差不多。即使没用过电动工具的老木匠不也有斧子砍着手、大锛劈了脚的?其实不仅是广大中国装修工就是老外DIYer,拿角磨机作多用工具的多的是,关键是干活时要小心、仔细!
当然切割木材毕竟与切瓷砖、金属等材料确实有所不同,容易夹锯,能少用还是尽量少用。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磨脚不错。

网友:
装木工锯片要小心,机器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i错。磨磨小东西蛮方便的 。磨就是干磨的活。 切割太危险,切割我有马刀锯呀。

网友:
大活干不了, 小活又没电磨好.

角磨机不建议装木工锯片.

网友:
我还缺个角磨机,看样子可以再等等啰

网友:
坐等国产品+换电池。喜欢这种没有减速齿轮的角磨机。

网友:
900元左右,太贵了。国产替代的话,180元以内吧,就是电池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壁木工论坛众人一致实名反对角磨机切木头。
轻伤少指头
重伤丢命

这个我拿角磨机切线槽,磨墙壁的腻子粉,都是戴手套的,,具体看戴什么手套吧,大多数手套还是能增加摩擦力的,不戴抓不稳。更危险。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停刹的。我认为有停刹安全一些

网友:
我有个木田9000角磨机,跟这个形式差不多,550电机,加几个减速齿轮,干活急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壁木工论坛众人一致实名反对角磨机切木头。
轻伤少指头
重伤丢命

如果这个有停刹就比较安全,我看过米沃奇的有停刹的,威克士的没有停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停刹的。我认为有停刹安全一些

介绍里都提到有刹车了。

网友:
米沃奇的有正反转 更方便些 一套还带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