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索尼克sonic电动削笔器削笔刀,可削绝大部分铅笔,削多尖可调,日本的

楼主(2019-09-01):
该电动削笔器是日本索尼克sonic的DX系列,二手买来的,体积很大,和成年人的手差不多大,底部带吸盘固定,交流100V、0.2A,大概也就20多瓦,顶部后边缘有个可以调节所削铅笔有多尖的调节拨片,电机是直流电机,全波整流后上下各串联一个电感后经一瓷片电容后输出到直流电机电刷两端,两电感就是滤波环节,瓷片电容可能就是消弧用,电机侧面有一个温度保险丝,应该是自恢复的,总的控制是靠带多处连锁的一个机构推动一个微动开关接通和关闭电机,多处连锁包括:只有当铅笔屑盒装入后,连锁机构才起作用,插入铅笔时连锁机构压下微动开关电机工作,当铅笔尖顶到最里面的一个塑料圆柱,圆柱连同调节尖钝的厚薄片断开微动开关,削铅笔完成,这个不同于得力的,得力的那个只要你插入铅笔就会一直削,这个削出来的铅笔也比较尖,小学生比较合适,微动开关是国产QIAOH的。

楼主:
自恢复温度保险丝及铅笔屑盒的位置开关,此处不压下,微动是不会被按下的,

网友:
拆拆拆,咔嚓咔嚓,全部拆开

网友A:
看起来可以改220,不用外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可以改220,不用外挂了

要么用半波整流,要么直接可以用100V的开关电源,不过半波的话直流电机会不会有点吃不消

网友B:
发明这个的人太懒了,买这个的人也懒

网友C:
要是改成装电池加升压电路也不错,我以前学校上不让用自动笔,带了个手摇的为了加快削铅笔速度。

网友D:
太高端了,现在的小朋友真幸福

网友E:
220V转110V变压器是后买的吗?多少钱要的,我有一个小电机也是110V交流的。可是没有110V电源

网友:
削铅笔也用机器?,上学的时候都用小刀,如今的人都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明这个的人太懒了,买这个的人也懒

倒不是我懒,孩子经常借口削铅笔来抽空玩,手摇的也要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改成装电池加升压电路也不错,我以前学校上不让用自动笔,带了个手摇的为了加快削铅笔速度。 ...

这个如果改电池供电的话估计电池也非常不耐用,毕竟功率大了点,手摇的也方便,这个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高端了,现在的小朋友真幸福

谈不上幸福,相反比我们那会苦闷多了,这个可以有效节约孩子做作业时间,也少了偷空玩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V转110V变压器是后买的吗?多少钱要的,我有一个小电机也是110V交流的。可是没有110V电源
...

小功率自耦的不贵,20元左右吧,但是就是有空载损耗,不用也是发热的,温温的

网友F:
看起来很不错的做工

网友:
拆开量一下里面的电源是几伏输出,直接找个220V输出相同的替换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改电池供电的话估计电池也非常不耐用,毕竟功率大了点,手摇的也方便,这个更方便些, ...

电动的转笔器确实方便,而且练字。我到了五年级以上的时候,总算用上了自动笔,再带个橡皮擦基本够,曾经丢过好几个没用完的修正带,和十几根签字笔等,最坑的是遇到修正带芯和笔芯不翼而飞,只剩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么用半波整流,要么直接可以用100V的开关电源,不过半波的话直流电机会不会有点吃不消
...

看看输出多少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换个低压电机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很不错的做工

个头不算小,放桌子上稳当,可以削得很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