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米自然风风扇ZRFFS01ZM拆机

楼主(2019-09-01):
智米自然风风扇,去年6月买的,过保了,然后只能插电了,断电就不能使用了,拆下来看看了,电池也被我取出来了,电池还没拆开,这个是不是得打开换电池啊。手机不好排版,大家将就看吧。

下次再拆下电池,拆下电池后还可以继续用。电池没有放电保护,估计把电耗完了

网友A:
电池组是5个18650组成,拆开检查一下,外接DC12V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是5个18650组成,拆开检查一下,外接DC12V充电试试。

电池组应该是3个吧,12V的。感觉不好拆开,不晓得是怎么固定的
拆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074

楼主:
NC是不是表示空点啊。我找个3串充放电分开的板子加上电池可不可以代替旧电池组,旧的试了下没拆开

网友B: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撬开然后量一下电池的电压.对电压低的充电然后就可以了. 这应该就是电量耗尽了或者是保险烧了.不会是其他问题.
NC是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撬开然后量一下电池的电压.对电压低的充电然后就可以了. 这应该就是电量耗尽了或者 ...

谢谢,我找个东西试试看能不能撬开

楼主:
电池已拆开,貌似板子坏了,这我就不会搞了

网友B:
如果有表.看一下电池输出.看一下电源部分,没有输出所以你看着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表.看一下电池输出.看一下电源部分,没有输出所以你看着是坏的...

在另一个帖子里电池已经拆开了,电芯有点,输出只有1.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074

网友(2020-07-05):
多少钱买的?说说让我彻底绝望

网友:
看图只是12V输入,12V输出。这好办了,淘宝买块两串锂电池升12V板,你说是两串锂电,那就再买块8.4V充电板

网友:
拆的什么鬼,拆半天只有个底座

网友:
我屮,这货还内置电池。。。我的米家风扇1X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2021-03-17):
怎测试是电池板路坏,还是电芯坏?米家app显示电量100,但是插头断电拨开,风扇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