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通电自动运转……

楼主(2019-09-01):
有台老电脑,在自己家一切正常,然后送给朋友用
在他家一接通主机电源,还没有按机箱电源键,就立刻运转起来,显示器只显示它自己的LOGO,无法进入BIOS
硬件绝对都是好的,也重新插拔过内存,显卡,前置跳线等,抠过电池,短接清除过CMOS,问题依旧

来回折腾了好多次,于是把板子拿出来担在机箱上裸测,接通电源,这回就没自动转了,用起子短接主板的POWER,启动起来进了BIOS
本想着好了,又装回机箱,再次通电又自动运转了,屏幕又不显了……
问过几个人,有人说板子问题,有人说电源问题,还有人说可能是地线问题?我觉得不可能是硬件问题!
本人不懂电工,大家看看这到底是啥症状

网友A:
按钮的问题呗,查开机和复位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的问题呗,查开机和复位按钮

检查过,没问题的

网友:
十有八九电源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固定主板的螺丝注意力度。

楼主:
电源主板没问题啊,裸着的时候进了系统,打了几局街霸,没任何问题

网友:
换根电源线、插排、墙插;拔掉主板上的power插头,插电试试看。

网友:
换个机箱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装入机箱就被压变形了,或者机箱搬运过程中轻微变形,主板装上去也跟着变形。
相信硬件在楼主家里肯定是好的,但是到了朋友家里硬件还是好的?这点就无法保证了。搬运过程中的抖动碰撞等等让硬件某些部分损坏完全可能,或者本来就已经快坏的硬件,抖两下就没了

网友:
我曾经机箱上多了一个螺孔柱出现了这种问题,仔细看一下机箱上除了固定主板的几个柱子,其它还有没有凸起的金属。

网友:
前几天见过贴吧里有个 小白装机铜柱装多 引起损坏多张主板  因为一个多余的铜柱刚好顶住了南桥的菊花  只能为那个MSI店家默哀了 估计亏出血了

网友:
把开机线拔掉通电测试,如果还有这种情况,水洗大法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