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一台联想平板电脑屏幕问题。

楼主(2019-09-01):
开关机可以,就是屏幕中心偏右有一条约5厘米坚黑带区域,没有内容显示,请问各位是屏幕故障还是其他原因,拍照拍不明显。

楼主:
就是图1中,显白色位置,其实是一条黑带区

网友:
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
估计是屏幕

网友:
这种是屏线坏了或者说是COF?

网友A:
拔插屏幕排线还不行的话就是屏幕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插屏幕排线还不行的话就是屏幕挂了

有一排用黑色物质封住的,不敢拆开,不知是否是连线

网友(2020-07-08):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