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控制器MOS管坏

楼主(2019-09-01):
单位电动车控制器坏了,拿回检查下,12个MOS管子,最边上第1个MOS管坏了,请问一个,这种情况是换一个还是一组四个都换?MOS选择时只看第一行80NF70型号就行?第二行三行字母不一样可以吗?另外,电路板上刷的防水漆,拆件太费劲了

网友A:
换一个 还是一组,  看你手上的管是否 山寨的还是  原装的,  另外即可原装的,如果有牌子差异, 管子性能参数都可能有区别...确认不来,  就整组换

看第一行型号就行

网友B:
实在不行少一颗也应该将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 还是一组,  看你手上的管是否 山寨的还是  原装的,  另外即可原装的,如果有牌子差异, 管子性能参数 ...

再买肯定不是一个牌子的,请问是换四个,还是12个都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少一颗也应该将就吧

还是让它正常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买肯定不是一个牌子的,请问是换四个,还是12个都换?谢谢!

MOS管都是并联实现大功率的,   不同牌子 存在 参数 性能差异...   有条件当然全换..

网友:
这简单,如果是从别处拆过来的话,很可能找不齐四个,哪就换掉坏的一个算了,如果是买,那就买四个全换。

网友:
7楼正解,看库存

网友(2023-02-21):
拆机件不保险呀

网友:
买新控制器,管坏有可能外围电阻,电容,单片机出问题。如果能确定只是管子坏,随便换一个参数差不多的上去一点问题没有,但往往不是这样

网友:
同型号换没问题,不同型号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