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GUANGLU广陆数显卡尺

楼主(2019-09-01):
这个应该是2009年左右的东西了,公司解散后就归我了~电池5年多了居然还可以,看来低功耗做得不错。不过后来发现电源开关失灵了,无法开机。今日无聊,拆了修好。

中间那个OFF/ON失灵了.

带上防静电腕带吧!

拆了壳子

背面是这样的

正面是这样子.搞不懂测量原理。

中间的锅仔片没有弹性了,按下去就没法回弹。

找了一个微动开关。

打开后是这样的

发现黄色的圆片太大了,没法装上去。

换了一个矩形的贴片微动

拆开

左边这个开关是公制/英制(mm/inch)切换,较少用到,那就改到中间按键去吧!

还是用放大镜吧!哀叹一声变老家伙了!用透明胶带贴到左边的开关位置。

装上电池后试试

开关机都可以了

单位切换也没问题

OK!

网友A:
分辨力?  这个词暴露了什么....

网友:
没用过电子的,机械的用过。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力?  这个词暴露了什么....

这里没标错啊,分辨力是指传感器能检出被测信号的最小变化量,而分辨率是用百分比来表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力?  这个词暴露了什么....

GUANGLU广陆目前在业内也算是个牌子货了吧。

网友:
始终不明白这玩意是怎么计数的